51单片机12864大液晶屏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2020-07-09):
该仿真由12864和51单片机组成。
按下按键按什么就可以在12864上面显示什么。通过这个代码可以粗略的学习如何在proteus上面使用12864液晶显示屏。

//*************************************************************************************************
//*************************************************************************************************
//**<程序名>:俄罗斯方块游戏                                                                                                    **
//**<版本说明>:此版是第一版,在LCD1608第4版基础上改进而来,目前只可以绘制游戏区域的边框。                 **
                                                                                 **
//*************************************************************************************************
//*************************************************************************************************

//*************************************************************************************************
//*                                                                                                    *
//*                         ******************************头文件及宏定义**************************                                  *
//*                                                                                                    *
//*************************************************************************************************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IME1H 0x3C
#define TIME1L 0xB0                //定时器1溢出时间:50ms

#define SCANPORT P1

//*************************************************************************************************
//*                                                                                                    *
//*                         ******************************全局变量************************************                          *
//*                                                                                                    *
//*************************************************************************************************

//unsigned char code uca_TEST[]={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0,0xF0,0xF0,0xF0};
//<<<<<<<<<<<<<<<<<<<<<<<<<<<<<<<<<<<<<<<<<<<<<<<<>>>>>>>>>>>>>>>>>>>>>>>>>>>>>>>>>>>>>>>>>>>>>>>>>
//<<<<<<<<<<<<<<<<<<<<<<<<<<<<<<<<<<<<<<<<<<防抖动标志>>>>>>>>>>>>>>>>>>>>>>>>>>>>>>>>>>>>>>>>>>>>>
//<<<<<<<<<<<<<<<<<<<<<<<<<<<<<<<<<<<<<<<<<<<<<<<<>>>>>>>>>>>>>>>>>>>>>>>>>>>>>>>>>>>>>>>>>>>>>>>>>
bit b_KeyShock=0;                                          //键盘防抖动标志位。
                                                                        //当按键中断产生时,首先判断此位。
                                                                        //0--执行键盘扫描及键码处理程序;1--不执行。

bit b_KillShock=0;                                        //防抖标志清除位:0--不清除;1--清除。

unsigned char uc_KillCount=0;                //抖动标志清除计数,使用定时器1。

//<<<<<<<<<<<<<<<<<<<<<<<<<<<<<<<<<<<<<<<<<<<<<<<<>>>>>>>>>>>>>>>>>>>>>>>>>>>>>>>>>>>>>>>>>>>>>>>>>
//<<<<<<<<<<<<<<<<<<<<<<<<<<<<<<<<<<<<<键盘扫描开启标志>>>>>>>>>>>>>>>>>>>>>>>>>>>>>>>>>>>>>>>>>>>>
//<<<<<<<<<<<<<<<<<<<<<<<<<<<<<<<<<<<<<<<<<<<<<<<<>>>>>>>>>>>>>>>>>>>>>>>>>>>>>>>>>>>>>>>>>>>>>>>>>
bit b_KeyScan=0;                                        //0--不扫描;
                                                                        //1--扫描。

//*************************************************************************************************
//*                                                                                                    *
//*                          ********************************主函数******************************                                  *
//*                                                                                                    *
//*************************************************************************************************

/*********************** main ************************/
void main(void)
{

        vLCDInitialize();

        vShowOneChin(0,0,uca_QING);
        vShowOneChin(2,0,uca_SHU);
        vShowOneChin(4,0,uca_RU);
        vShowOneChin(6,0,uca_MAOHAO);

        vShowGraph(2,60,32,4,uca_Pig);
        vShowFrame();

        SCANPORT=0x0F;

//<<<<<<<<<<<<<<<<<<<<<<<<<<<<<<外部中断0,用于开启键盘扫描及键码处理标志>>>>>>>>>>>>>>>>>>>>>>>>>>>>>>
        IT0=1;                         //        中断方式:下降沿。
        EX0=1;                         //        开启外部中断。

//<<<<<<<<<<<<<<<<<<<<<<<<<<<<<<<<<<<<<<<<<<定时器1,用于防抖动标志清除 >>>>>>>>>>>>>>>>>>>>>>>>>>>>>>>
        TH1=TIME1H;
        TL1=TIME1L;
        TR1=1;                         //开启定时器1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EA=1;

        while(1)
        {
        if(b_KeyScan==1)                   //如果有按键按下,则进行按键扫描和键码处理。
                {
                b_KeyScan=0;
                vKeyProcess(ucKeyScan());
                }
        }
}

//*************************************************************************************************
//*                                                                                                    *
//*                ******************************外部中断0,用于开启键盘扫描及键码处理******************          *
//*                                                                                                    *
//*************************************************************************************************
void vINT0(void) interrupt 0
{
        if(b_KeyShock==0)
                {
                        b_KeyScan=1;                        //开启键盘扫描标志。
                        b_KeyShock=1;                        //设置防抖动标志。
                }
        else b_KeyShock=0;                                //如果有抖动则不执行键扫描,恢复防抖动标志。

//<<<<<<<<<<<<<<<<<<<<<<<<<<<<<<<<<<<<<<<<<<设置防抖动清除标志位 >>>>>>>>>>>>>>>>>>>>>>>>>>>>>>>>>>>>>>
        if(b_KeyShock==1)
                b_KillShock=1;                                //如果防抖动标志位开启则开启防抖动标志清除位,
                                                                        //300ms后清除防抖动标志。

}

//*************************************************************************************************
//*                                                                                                    *
//*                ****************定时器1中断,用于计时功能和防抖动标志清除***************************          *
//*                                                                                                    *
//*************************************************************************************************
void vTimer1(void) interrupt 3
{
//<<<<<<<<<<<<<<<<<<<<<<<<<<<<<<<<<<<<<<<<<<<<<<<<>>>>>>>>>>>>>>>>>>>>>>>>>>>>>>>>>>>>>>>>>>>>>>>>>
//<<<<<<<<<<<<<<<<<<<<<<<<<<<<<<<<<<<<<<<<防抖动标志清除>>>>>>>>>>>>>>>>>>>>>>>>>>>>>>>>>>>>>>>>>>>
……………………

网友A:
坛子里就有这个代码,没多在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