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1602可以初始化写数据没有反应,上电后第一排显示方块,初始化后方块消失

楼主(2020-07-09):
我是根据师傅的51单片机编程自学的 ,上电后lcd1602第一排显示方块,初始化后方块消失,接着写数据,没有反应。

网友A:
设备连线,实物图,程序,全都贴上来,这样才能够准确判断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初始化

写命令

写数据

网友B:
上电后第一排显示方块是典型的初始化失败的现象,多数问题出在时序不当或判忙错误。

网友C:
2楼说的对,没有信息不好分析啊。你背光调了吗

网友C:
        LCD1602_GPIO_config();
        LCD1602_Backlight = 1;        //打开背光

        LCD1602_EN = 0;
        LCD1602_RW = 0;                                                //设置为写状态
        LCD1602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定,到这一步第一排的方块应该就消失了
        LCD1602_write_com(0x0c);                        //开关显示、光标有无设置、光标闪烁设置
        LCD1602_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指针加一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指向第1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你再核对下流程对不对,指针处理没

网友D:
硬件方面接线错,软件方面找个现成的就知道是否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