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心得

楼主(2020-07-09):
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51单片机学会了未必理论精通,学习STM32。但是我觉得应该先学习五幺。我要单片机学会了之后。可以学习STM32。As teams are学会了之后可以学习树莓派。按摩等高级的面积。

网友A:
其实,无所谓先学51或stm32.先把CPU的内部结构(原理)搞清楚,学啥都一样。

网友B:
有心得就有成长

网友C:
程序难啊,要没要比较好的视频推荐吗

网友D:
对,硬件的难度确实太大了

网友E:
目前32的教程和应用更普及一些吧。个人觉得初学者先接触32更好一些,但如果你有51的基础就另当别论。一理通百里明,单片机都是配置时钟和IO,配置应用各类外设。不过现在优化了很多,有大量的库函数可以直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程序难啊,要没要比较好的视频推荐吗

一开始就复制别人的程序研究,紧接着照葫芦画瓢,自己写程序得有个大概的样子和思绪在心中,就需要多看一些别人好的代码和解决思路

网友G:
所有芯片都是会接管脚图,接线路,做好硬件,编程序,导入芯片,调小车

网友H:
51是大学生单片机启蒙教程,单片机只是个工具。
然后什么是基础,模电数电微机原理,然后熟练翻阅数据手册,可以试着做一些模块或者最小系统练练手,C语言其实也可以算工具吧,就单片机来说,作为必要条件也算作为基础吧。
再然后是要尽早搞明白自己的专业方向或者自己准备发展的方向,然后不同方向又有不同的专业基础。
你学测控,就需要各种传感器、控制原理、理论、算法;你学信号处理,就需要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基础,然后慢慢接触DSP、FPGA;
你想做嵌入式开发,就慢慢研究ARM的架构,跑一些实时系统甚至高端ARM跑Linux开发驱动或应用等等。

网友I:
虽然说51是基础,但是没学懂依旧觉得是难

网友J:
51主要裸奔,SMT32主要玩操作系统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程序难啊,要没要比较好的视频推荐吗

51的活推荐kingST的教程,我感觉很详细,讲的的也很清楚,练习题很有针对性。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g3MTY2MDQ4.html?f=4262873

网友K:
51最适合入门学习(来自一位电气工程师的原话)

网友L:
先学51是因为简单,易于理解,对于初学者好接受。而且目前主流也是推荐51入手。但实际上懂了一种就会触类旁通,我觉得最难学习的还是代码部分,想要写一个最适合硬件的代码才是提高的关键。

网友M: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其他人只是从适合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