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stm32 lcd12864无显示

楼主(2020-07-09):
我在程序里已经定义了E RW RS CS1 CS2等管脚,也都说明了,为什么在我自己画的这个图上面,这几个管脚都没有定义啊,但是在我参考的那个是可以显示的,下面是程序,请问一下大佬们问题在哪
lcd.h: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word.h"
#include "sys.h"

#define LCD12864_GPIO     GPIOC
#define LCD12864_Periph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LCD12864_E_GPIO   GPIO_Pin_8
#define LCD12864_RW_GPIO  GPIO_Pin_9
#define LCD12864_RS_GPIO  GPIO_Pin_10
#define LCD12864_CS2_GPIO GPIO_Pin_11
#define LCD12864_CS1_GPIO GPIO_Pin_12
#define LCD12864_RES_GPIO GPIO_Pin_13
#define LCD12864_DATA_GPIO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GPIO_Pin_7

#define LCD12864_RES_0  GPIO_Re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RES_GPIO)
#define LCD12864_RES_1  GPIO_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RES_GPIO)

#define LCD12864_E_0    GPIO_Re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E_GPIO)
#define LCD12864_E_1    GPIO_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E_GPIO)

#define LCD12864_RW_W   GPIO_Re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RW_GPIO)
#define LCD12864_RW_R   GPIO_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RW_GPIO)

#define LCD12864_RS_CMD  GPIO_Re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RS_GPIO)
#define LCD12864_RS_DATA GPIO_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RS_GPIO)

#define LCD12864_CS1_ON   GPIO_Re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CS1_GPIO)
#define LCD12864_CS1_OFF  GPIO_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CS1_GPIO)

#define LCD12864_CS2_ON  GPIO_Re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CS2_GPIO)
#define LCD12864_CS2_OFF GPIO_SetBits(LCD12864_GPIO,LCD12864_CS2_GPIO)

//开启或关闭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LCD命令
#define CMD_DIS_ON   0X3F
#define CMD_DIS_OFF  0X3E
#define CMD_BUSY     0X80
#define CMD_COLUNM   0XC0
#define CMD_LINE     0X40
#define CMD_PAGE     0XB8

//显示屏幕选择
#define DIS_NONE  0
#define DIS_LEFT  1
#define DIS_RIGHT 2
#define DIS_ALL   3

//尺寸
#define SMALL  1
#define MIDDLE 2
#define LONG   3

//方向选择
#define UP   1
#define DOWN 2

//内部处理函数
void LCD_CMD_DIS(u8 Switch);   //开关函数
void LCD_CMD_COLUNM(u8 Colunm);//指定初始行
void LCD_CMD_Line(u8 Line);    //写入列
void LCD_CMD_COLUNM(u8 Colunm); //写入页
void LCD_INITIAL_COLUNM(u8 Colunm);//初始行
void LCD_DATA_WRIRE(u8 data);  //写一位数据
void LCD_CMD_PAGE(u8 Page);    //初始页

//外部调用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
void LCD_DIS_Char(u8 row,u8 col,u8* data,int size);//显示字符
void LCD_MODE_ROLL(u8 path,u8 step,u8 direction,u16 delay);//滚动模式
void LCD_DIS_Number(u8 row,u8 col,float num,int size);//显示数字
void LCD_CLEAR_COL(u8 row);//清零一行
void LCD_CLEAR_ALL(void);//清屏
void LCD_DIS_WORD(u8 row,u8 col,u8* data,int size);//写字
#endif

main.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bsp_key.h"

void display_20200505()
{
        u8 xym[5]={11,12,1,2,3};
        u8 time[2] = {13,14};
        u8 company[2]={17,18};
        LCD_DIS_PICTURE();
        LCD_CLEAR_ALL();
        LCD_DIS_WORD(2,25,xym,LONG);
        LCD_DIS_WORD(5,20,time,LONG);
  LCD_DIS_Char(5,50,"20200505",MIDDLE);
        LCD_CLEAR_ALL();
        LCD_DIS_WORD(1,20,company,LONG);
        LCD_DIS_Char(1,60,"g",MIDDLE);
}

int main(void)
{
        u32 adc_data=1;
        u8 display_flage=0;
        u8 flage=0;
        u8* mode="g";
        u8 clean=0;
        LCD_Init();
        Key_GPIO_Config();
        ADC_GPIO_Config();
        display_20200505();
        while(1)
        {

}

lcd.c: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static        u8 INITIAL_COLUNM=0;

void LCD_FUNCTION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LCD_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LCD12864_Periph,ENABLE);
                LCD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LCD_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LCD_Struct.GPIO_Pin = LCD12864_RES_GPIO;
                GPIO_Init(LCD12864_GPIO,&LCD_Struct);

                LCD_Struct.GPIO_Pin = LCD12864_E_GPIO;
                GPIO_Init(LCD12864_GPIO,&LCD_Struct);

          LCD_Struct.GPIO_Pin = LCD12864_RS_GPIO;
                GPIO_Init(LCD12864_GPIO,&LCD_Struct);

                LCD_Struct.GPIO_Pin = LCD12864_RW_GPIO;
                GPIO_Init(LCD12864_GPIO,&LCD_Struct);

                LCD_Struct.GPIO_Pin = LCD12864_CS1_GPIO;
                GPIO_Init(LCD12864_GPIO,&LCD_Struct);

                LCD_Struct.GPIO_Pin = LCD12864_CS2_GPIO;
                GPIO_Init(LCD12864_GPIO,&LCD_Struct);
}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LCD_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LCD12864_Periph,ENABLE);
                LCD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LCD_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LCD_Struct.GPIO_Pin = LCD12864_DATA_GPIO;
                GPIO_Init(LCD12864_GPIO,&LCD_Struct);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
        LCD_GPIO_Config();
        LCD_FUNCTION_Config();
        LCD12864_RES_0;
        delay_ms(10);
        LCD12864_RES_1;
        delay_ms(50);
        LCD_CMD_DIS(ON);
        LCD_INITIAL_COLUNM(INITIAL_COLUNM);

}

void LCD_GPIO_MASK(u8 data)       //数据掩码包装
{
        u16 mask;
        mask = GPIO_ReadOutputData(LCD12864_GPIO) & 0XFF00 ;

        mask = mask | data ;
        GPIO_Write(LCD12864_GPIO,mask);
}

void LCD_CMD_BUSY(void)    //忙检测
{
        LCD12864_RS_CMD;
        LCD12864_RW_R;
        LCD12864_E_1;
        LCD_GPIO_MASK(0xFF);
        while(1)
        {
                LCD12864_E_0;
                delay_us(2);
                LCD12864_E_1;
                if(!(GPIO_ReadInputData(LCD12864_GPIO)&CMD_BUSY))
                        break;
        }
        LCD12864_E_0;
}

//parameter: ON/OFF
void LCD_CMD_DIS(u8 Switch)
{
        LCD_CMD_BUSY();
        LCD12864_RS_CMD;
        LCD12864_RW_W;
        LCD12864_E_1;
        if(Switch)
                LCD_GPIO_MASK(CMD_DIS_ON);
        else
                LCD_GPIO_MASK(CMD_DIS_OFF);
        delay_us(2);
        LCD12864_E_0;
}

void LCD_DIS_SELECT(u8 select)   //0全灭 1左屏 2右屏 3全屏
{
        select%=4;
        switch(select)
        {
                case DIS_RIGHT:
                        LCD12864_CS2_ON;
                        LCD12864_CS1_OFF;
                        break;
                case DIS_LEFT:
                        LCD12864_CS2_OFF;
                        LCD12864_CS1_ON;
                        break;
                case DIS_ALL:
                        LCD12864_CS2_ON;
                        LCD12864_CS1_ON;
                        break;
                case DIS_NONE:
                        LCD12864_CS2_OFF;
                        LCD12864_CS1_OFF;
                        break;
        }
}

//指令起始行
//parameter: 0-63
void LCD_INITIAL_COLUNM(u8 Colunm)
{
        Colunm%=64;
        Colunm = 64 - Colunm;
        LCD_CMD_BUSY();
        LCD12864_RS_CMD;
        LCD12864_RW_W;
        LCD12864_E_1;
        Colunm = CMD_COLUNM|Colunm;
        LCD_GPIO_MASK(Colunm);
        delay_us(2);
        LCD12864_E_0;
}

//指令写入数据显示列
//parameter: 0-128
void LCD_CMD_Line(u8 Line)
{
        Line %= 128;
        if(Line<64)
        {
                LCD_DIS_SELECT(DIS_LEFT);
        }
        else
        {
                LCD_DIS_SELECT(DIS_RIGHT);
        }
        LCD_CMD_BUSY();
        LCD12864_RS_CMD;
        LCD12864_RW_W;
        LCD12864_E_1;
        Line = CMD_LINE|Line;
        LCD_GPIO_MASK(Line);
        delay_us(2);
        LCD12864_E_0;
}

//指令写入数据显示页
//parameter: 0-7
void LCD_CMD_PAGE(u8 Page)
{
        Page%=8;
        LCD_CMD_BUSY();
        LCD12864_RS_CMD;
        LCD12864_RW_W;
        LCD12864_E_1;
        Page = CMD_PAGE|Page;
        LCD_GPIO_MASK(Page);
        delay_us(2);
        LCD12864_E_0;
}

//写入数据0-7行
void LCD_CMD_COLUNM(u8 Colunm)
{
        Colunm%=8;
        Colunm=Colunm-INITIAL_COLUNM/8;
        LCD_CMD_PAGE(Colunm);
}

//计算数据长度
u8 LCD_NUMS_SIZE(int num)
{
        u8 size=0;
        if(num==0)
        {
                size=1;
        }else
        {
                while(num)
                {
                        size++;
                        num=num/10;
                }
        }
        return size;
}

int LCD_POW(u8 mi)  //计算10的次方
{
        int di=1;
        while(mi--)
        {
                di=di*10;
        }
        return di;
}

void LCD_DATA_WRIRE(u8 data)   //写一位数据
{
        LCD_CMD_BUSY();
        LCD12864_RS_DATA;
        LCD12864_RW_W;
        LCD12864_E_1;
        LCD_GPIO_MASK(data);
        delay_us(2);
        LCD12864_E_0;
}

//显示一个字符 支持小、中尺寸  反侧显示
//parameter: 行0-7 列0-127 data数据 size尺寸SMALL MIDDLE
void LCD_DIS_Char(u8 row,u8 col,u8* data,int size)
{
        u8 length=0;
        u8 line;
        u8 i;
        row%=8;
        col%=128;
        LCD_CMD_Line(col);
        line=col-1;
        if(size==SMALL)
        {
                LCD_CMD_COLUNM(row);
                while(data[length])
                {
                        for(i=0;i<6;i++)
                        {
                                line+=1;
                                if(line==64)
                                {
                                        LCD_CMD_Line(line);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line==128)
                                {
                                        line=0;
                                        LCD_CMD_Line(line);
                                        LCD_CMD_COLUNM(row);
                                }
                                LCD_DATA_WRIRE(CHAR_SMALL[data[length]-32][i]);
                        }
                        length++;
                }
        }else if(size==MIDDLE)
        {
                while(data[length])
                {
                        LCD_CMD_COLUNM(row);
                        for(i=0;i<16;i++)
                        {
                                line+=1;
                                if(i==8)
                                {
                                        if(line<8)
                                                line=128-(8-line);
                                        else
                                                line-=8;
                                        LCD_CMD_Line(line);
                                        LCD_CMD_COLUNM(row+1);
                                }
                                else if(line==64)
                                {
                                        LCD_CMD_Line(line);
                                        if(i<8)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8)
                                        {
                                                LCD_CMD_COLUNM(row+1);
                                        }
                                }else if(line==128)
                                {
                                        line=0;
                                        LCD_CMD_Line(line);
                                        if(i<8)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8)
                                        {
                                                LCD_CMD_COLUNM(row+1);
                                        }
                                }
                                LCD_DATA_WRIRE(CHAR_MIDDLE[data[length]-32][i]);
                        }
                        length++;
                }
        }
}

//写数字 支持小、中尺寸 数字可支持小数  小数位数只包括2位  反侧显示
//parameter: 行0-7 列0-127 data数据 size尺寸SMALL MIDDLE
void LCD_DIS_Number(u8 row,u8 col,float num,int size)
{
        u8 line;
        u8 length;
        u8 i;
        u8 flag=0;
        float number=0;
        row%=8;
        col%=128;
        length=LCD_NUMS_SIZE((int)num);
        LCD_CMD_Line(col);
        line=col-1;
        if(num-(int)num>0)
        {
                flag=1;
                number=num;
        }
        if(size==SMALL)
        {
                LCD_CMD_COLUNM(row);//1行
                while(length--)//6位
                {
                        for(i=0;i<6;i++)
                        {
                                line+=1;
                                if(line==64)
                                {
                                        LCD_CMD_Line(line);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line==128)
                                {
                                        line=0;
                                        LCD_CMD_Line(line);
                                }
                                if(flag==2)
                                {
                                        LCD_DATA_WRIRE(CHAR_SMALL[14][i]);
                                }else
                                        LCD_DATA_WRIRE(CHAR_SMALL[(int)num/LCD_POW(length)+16][i]);
                        }
                        if(flag==2)
                        {
                                flag=0;
                                continue;
                        }
                        num=(int)num%LCD_POW(length);
                        if(flag==1&&length==0)
                        {
                                flag=2;
                                length=3;
                                num=(int)((number- (int)number)*100);
                        }
                }
        }else if(size==MIDDLE)//中尺寸
        {
                while(length--)
                {
                        LCD_CMD_COLUNM(row);
                        for(i=0;i<16;i++)
                        {
                                line+=1;
                                if(i==8)
                                {
                                        if(line<8)
                                                line=128-(8-line);
                                        else
                                                line-=8;
                                        LCD_CMD_Line(line);
                                        LCD_CMD_COLUNM(row+1);
                                }
                                else if(line==64)
                                {
                                        LCD_CMD_Line(line);
                                        if(i<8)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8)
                                        {
                                                LCD_CMD_COLUNM(row+1);
                                        }
                                }else if(line==128)
                                {
                                        line=0;
                                        LCD_CMD_Line(line);
                                        if(i<8)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8)
                                        {
                                                LCD_CMD_COLUNM(row+1);
                                        }
                                }
                                if(flag==2)
                                {
                                        LCD_DATA_WRIRE(CHAR_MIDDLE[14][i]);
                                }else
                                        LCD_DATA_WRIRE(CHAR_MIDDLE[(int)num/LCD_POW(length)+16][i]);
                        }
                        if(flag==2)
                        {
                                flag=0;
                                continue;
                        }
                        num=(int)num%LCD_POW(length);
                        if(flag==1&&length==0)
                        {
                                flag=2;
                                length=3;
                                num=(int)((number-(int)number)*100);
                        }
                }
        }else if(size==LONG)//大尺寸
        {
                while(length--)
                {
                        LCD_CMD_COLUNM(row);
                        for(i=0;i<36;i++)
                        {
                                line+=1;
                                if(i==12)
                                {
                                        if(line<12)
                                                line=128-(12-line);
                                        else
                                                line-=12;
                                        LCD_CMD_Line(line);
                                        LCD_CMD_COLUNM(row+1);
                                }else if(i==24)
                                {
                                        if(line<12)
                                                line=128-(12-line);
                                        else
                                                line-=12;
                                        LCD_CMD_Line(line);
                                        LCD_CMD_COLUNM(row+2);
                                }
                                else if(line==64)
                                {
                                        LCD_CMD_Line(line);
                                        if(i<12)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12&&i<24)
                                        {
                                                LCD_CMD_COLUNM(row+1);
                                        }else if(i>=24)
                                        {
                                                LCD_CMD_COLUNM(row+2);
                                        }
                                }else if(line==128)
                                {
                                        line=0;
                                        LCD_CMD_Line(line);
                                        if(i<12)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12&&i<24)
                                        {
                                                LCD_CMD_COLUNM(row+1);
                                        }else if(i>=24)
                                        {
                                                LCD_CMD_COLUNM(row+2);
                                        }
                                }
                                if(flag==2)
                                {
                                        LCD_DATA_WRIRE(NUMBER_LONG[10][i]);
                                }else
                                        LCD_DATA_WRIRE(NUMBER_LONG[(int)num/LCD_POW(length)][i]);
                        }
                        if(flag==2)
                        {
                                flag=0;
                                continue;
                        }
                        num=(int)num%LCD_POW(length);
                        if(flag==1&&length==0)
                        {
                                flag=2;
                                length=3;
                                num=(int)((number-(int)number)*100);
                        }
                }
        }
}

//写汉字   支持中、大尺寸  data为库
void LCD_DIS_WORD(u8 row,u8 col,u8* data,int size)
{
        u8 length=0;
        u8 i;
        u8 line;
        row%=8;
        col%=128;
        LCD_CMD_Line(col);
        line=col-1;
        if(size==MIDDLE)
        {
                while(data[length]!=0)
                {
                        LCD_CMD_COLUNM(row);
                        for(i=0;i<20;i++)
                        {
                                line+=1;
                                if(i==10)
                                {
                                        if(line<10)
                                                line=128-(10-line);
                                        else
                                                line-=10;
                                        LCD_CMD_Line(line);
                                        LCD_CMD_COLUNM(row+1);
                                }
                                else if(line==64)
                                {
                                        LCD_CMD_Line(line);
                                        if(i<10)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10)
                                        {
                                                LCD_CMD_COLUNM(row+1);
                                        }
                                }else if(line==128)
                                {
                                        line=0;
                                        LCD_CMD_Line(line);
                                        if(i<10)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10)
                                        {
                                                LCD_CMD_COLUNM(row+1);
                                        }
                                }
                                LCD_DATA_WRIRE(WORD_MIDDLE[data[length]-1][i]);
                        }
                        length++;
                }
        }else if(size==LONG)
        {
                while(data[length]!=0)
                {
                        LCD_CMD_COLUNM(row);
                        for(i=0;i<32;i++)
                        {
                                line+=1;
                                if(i==16)
                                {
                                        if(line<16)
                                                line=128-(16-line);
                                        else
                                                line-=16;
                                        LCD_CMD_Line(line);
                                        LCD_CMD_COLUNM(row+1);
                                }
                                else if(line==64)
                                {
                                        LCD_CMD_Line(line);
                                        if(i<16)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16)
                                        {
                                                LCD_CMD_COLUNM(row+1);
                                        }
                                }else if(line==128)
                                {
                                        line=0;
                                        LCD_CMD_Line(line);
                                        if(i<16)
                                        {
                                                LCD_CMD_COLUNM(row);
                                        }else if(i>=16)
                                        {
                                                LCD_CMD_COLUNM(row+1);
                                        }
                                }
                                LCD_DATA_WRIRE(WORD_LONG[data[length]-1][i]);
                        }
                        length++;
                }
        }
}

//清除屏幕单独一行
void LCD_CLEAR_COL(u8 row)
{
        u8 j;
        LCD_DIS_SELECT(DIS_ALL);
        LCD_CMD_COLUNM(row);
        for(j=0;j<128;j++)
        {
                LCD_DATA_WRIRE(0xFF);
        }
}
//清除全屏
void LCD_CLEAR_ALL(void)
{
        u8 i;
        u8 j;
        LCD_DIS_SELECT(DIS_ALL);
        for(i=0;i<8;i++)
        {
                LCD_CMD_COLUNM(i);
                for(j=0;j<128;j++)
                {
                        LCD_DATA_WRIRE(0xFF);
                }
        }
}

网友A:
不是你程序有问题,而是stm32仿真元件没有做到很彻底,不同版本的proteus相同元件仿真都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程序有问题,而是stm32仿真元件没有做到很彻底,不同版本的proteus相同元件仿真都会出问题

是这样吗,我太难了

网友B:
最好不要用proteus去仿真stm32,时钟都很难仿准,你要是控个io口拉个高低电平倒无所谓

网友C:
可以试一下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