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xx多电源输出电路设计

楼主(2020-07-09):
       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设计,从中我发一个简单的电源设计吧。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请多多指教。因为它比较简单,所以我也就不附上文件啦。
       这块电源部分先通过变压器变压,然后经桥式电路整流。后面使用7805、7905等芯片,用来产生±15V、+12V、±5V、+3.3V的电压。一般做一些小设计的时候,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电压,也差不多足够了。

电源

电源

网友A:
想法不错,就是线性电源效率太低,发热感人

网友B(2020-08-10):
前面那个应该是7915和781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个应该是7915和7815吧

是我写错了

网友C:
就这样直接串下去,真的可以吗?我一直以为如果有管子的开通时间有差异,那不是相当于高压都加在一个管子上,会不会就烧掉了

网友D:
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用LM317-ADJ与LM117-ADJ就可全部搞定!

网友E(2020-09-22):
第一个7815得加一个大大的山热片才行,后端的电流都要流过它。真正的应用中不会这样设计的,这是为了方便初学者理解78系列稳压器

网友F:
这个设计只能用在小电流上,没有好的散热的话,估计超过500mA就可能会进入热保护,所以电路的实际意义并不大,纯做演示的话可以

网友G:
这个电路没多大实用意义,因为一般不会采用。

网友H:
不推荐使用,发热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