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实现把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其他串口的功能吗?

楼主:
场景如下:串口1连接单片机A,A发送给串口1一组数据,希望实现串口1发送此数据给PC上另一存在的串口2,串口2可以接收显示此数据

网友A(2020-07-09):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像这样开两个程序连接不同串口,然后手动收发?

网友C:
实际上我是想把nfc模块的数据发送给gsm模块,通过gsm把nfc信息上传到服务器共享,但现在nfc,gsm, stm32他们三个是分立的三个个体,所以我只想到这个方法,或许你们有更好的想法吗?

网友D:
如果你的NFC模块和GSM模块都有两个串口就好办了

网友E:
把串口1的TX并接到串口2的RX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NFC模块和GSM模块都有两个串口就好办了

我能把nfc的tx,rx直接接到gsm上sim800的rx,tx引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开两个程序连接不同串口,然后手动收发?

后续我还是要实现自动收发的,这个不行呢

网友F:
应该可以实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