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四角数码管怎么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7-10):
你的问题问得有点奇怪,没有说画原理图还是PCB图;这个数码管还分为共阴、共阳,封装库的话我们51黑里面就有很多,你自己搜索一下就可以用!

网友B:
这是仿真软件用于仿真数字电路用的,用的是BCD码显示的,实际中4根线怎么能去点亮8个LED呢?
如果是有的话,那后面肯定是一堆IC再去驱动一个8个LED的数码管的

网友C:
Altium Designer四角数码管,建立个library库,仿真引脚和线,用工具把形状绘制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