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地址0x68与地址0x69的区别?

楼主(2020-07-09):
大神求解:在I2C MPU6050调试时,有的MPU6050在地址为0x68可以调试,有的MPU6050板在地址为0x68时不能进行调试但是是将0x68改为0x69就可以调试

网友A:
是否您的 I2C 波形 有固定干扰,用示波器测试波型看看。

网友B:
如果两个板子一样,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0x68地址是写数据,0x69应该是读数据,上拉电阻有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您的 I2C 波形 有固定干扰,用示波器测试波型看看。

没有固定干扰, 在MPU6050 的 who am i  0x69时才可以使用,改为0x68时无法使用,此处无法理解,请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板子一样,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0x68地址是写数据,0x69应该是读数据,上拉电阻有没有接

使用了3块不同的mpu6050板子,有两块板子在 0x68的设置下可以运行(AD0脚位接地),设置为0x69的板子改脚接地,请问是否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了3块不同的mpu6050板子,有两块板子在 0x68的设置下可以运行(AD0脚位接地),设置为0x69的板子改脚 ...

AD0脚应该都连接成相同的方式,因为IIC一般会提供一个引脚来修改内部地址

网友C:
得看板子的AD0引脚了,接地悬空和上拉的情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