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磁阀接通断开瞬间单片机复位

楼主(2020-07-09):
我是用的是STC8的单片机,总电源是电源适配器供电12V2A,通过7805给单片机供电,电磁阀从电源适配器上取电,IO口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再控制电磁阀,电路图如下。问题是在电磁阀闭合和断开的瞬间有时单片机会复位,已经尝试过在7805后加TVS和增大电容,目前还是会出现出现自动复位的情况。

网友A:
你继电器线圈都知道要加个续流管了,为什么电磁阀那边就不知道加?去找个SS54之类的肖特基或者快速恢复管,二极管的正极接地,负极接图上电磁泵接口的2脚,尽量靠近接口.

另外STC8是偏向消费电子类的,抗干扰性能很渣.....(其实消费电子也很少用,价钱太贵,与其用它还不如用M0),如果只熟悉STC的话,建议换15或者12系列.

网友B:
8550基极加光耦隔离。

网友C:
给钱就能解决。

网友D:
换一个电源试试看。有的电源适配器有过载保护和空载低能耗待机功能。

网友C:
我发觉有时只有花钱才能珍惜,白给的都不懂珍惜。

网友B:
控制端加光耦隔离~~~~

网友E:
把控制继电器的8550的发射极串接一个4007,不行再试试继电器的接地端单独接到电源适配器的0V,不要和其他的GND公用。再不行就给继电器单独供电

网友F:
这个先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G:
单片机不和大功率用电器共用电源,一定要共用要加大7805输入端的电容,并且串二极管作隔离,电容不要只用几百微法,用几千微法的,输出端用输入端一半容量,应该可以。

网友H:
电磁阀属感性负载,继电器触点开闭时的抖动会产生很高尖峰脉冲,需在继电器常开触点两端接RC串联吸收电路灭弧消峰。电阻取值按每V10Ω计,功率≥1W,安规电容0.47~1uf/275V。MCU的VCC端就近接103瓷片电容到地。如还不能完全杜绝干扰可以在控制电路电源入口加共模吸收电路。还可以利用其EEPROM保存工作状态,程序跑飞时看门狗复位,再利用软复位标志位判断重启,实际根本感觉不到系统被重启。

网友I:
也许是干扰,也许是电源电流不够,但光耦完全没有必要的,我用三极管直接控制12V继电器,一直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单片机的VCC附近加一个100uF和一个102的电容,越靠近VCC越好,不一定要104的,高频电源102效果更好

网友J:
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和电磁泵两端,都并上双向TVS .18v的就可以。8550的基极加一个10k的下拉电阻或者管沟隔离

网友K:
电源换一个12V的稳压电源。。

网友C:
这种电路变动一个元件就解决了,板子不要改,电路结构不要改。

网友B:
电磁阀与单片机电源各独立供电。仍有复位现象检查所有输入口尤其是边沿触发的端口设置,这是引入干扰的关键点。
曾经遇到过avr单片机int0端口干扰。当时设置输入 ,上拉电阻有效开机电磁阀动作即程序混乱,后将端口设置为输出,结果干扰消除一切正常。

网友L:
电磁阀闭合和断开的瞬间会对单片机产生强烈的干扰导致复位,可在8550的发射极串接一个4007,实在不行就单独供电

网友M:
电源功率不够,电磁泵工作瞬间电源被拉的太低。可以把C1加到2200UF试试看

网友N:
7805有散热器吗? 没有散热片,7805将无法提供大量电流。 带有散热器,7805可以发出1安培的电流。 继电器与单片机共享VCC,继电器可能会吸收大量电流。 您应该尝试不使用VCC驱动继电器,而让单芯片计算机单独使用VCC。

网友O:
最简单是加个光耦隔离,平时继电器一起用,基本都要加光耦电路,前段时间控制交流220V加热棒,用光耦加可控硅,真的很好用

网友C:
初学蛋骗鸡改造机器使用的就是5V同电源给蛋骗鸡和继电器,运行1小时的整程序,从来就没出现过干扰被复位问题,交流电插座自带的5VUSB.

网友P:
最好是电磁阀单独供电,如果还有问题就把继电器跟电磁阀用同一个供电,
加大电源功率也能解决,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Q:
改下电容大小

网友R:
我去年电片机+电磁阀出现问题,换电源后正常,有一批买的电源总是不行

网友S:
C1 100uf 拿掉试试。

网友T:
继电器用 可控硅代替 改一下驱动方式电路 ,可能成本还降低,还稳定不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N:
如果问题已解决,请分享您的解决方案,以便使我们所有人受益。

楼主:
最后改为MOS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