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触发器后端接两个与非门这样的复合电路怎么称呼

楼主(2020-07-09):
用在编码器正交信号的解码方面。逻辑上可能是一个D触发器加两个与非门。请教下这类芯片行内叫什么名字,比如哪个型号?之前在别的设备上见过,但是没有丝印。芯片是SO8封装,1脚VCC,8脚GND。6、7脚接AB,2、3脚接单片机。正转时2脚有波形3脚没有,反转时3脚有波形2脚没有。通过在A的上升沿判断B的高低电平来确定编码器旋转方向,方向信号与原始信号叠加后可得鉴向后的脉冲,如下图

网友A:
有这么神奇的芯片???不都是用单片机直接弄的???还需要一个这样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