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充怎么检测电流?用12位ad的单片机检测波动很大

楼主(2020-07-09):
请问大家,车充怎么检测电流,只有十几个mv,用12位ad的单片机检测波动很大,加入多次判断也不行。

网友A:
0.01欧取样电阻的话,就只能用16位的ADC了,12位不行,我试过了,结果并不准确
DIY的话,可以用MCP3421,6块一个包邮,这个就可以精确到正负5mA

楼主:
我用的是r100和r036并联

网友B:
电阻取样之后可以适当补充一个放大电路,比如运放放大50倍。这样线性放大之后,AD采样就会好很多

网友C:
加放大电路吧,直接取小信号分辨率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放大电路吧,直接取小信号分辨率很小

哥们,你要看清楚人家的取样电阻多大,那么小的电阻,在mA级别的话,能产生的压降很小的,这就得失调电压很低的运放了,这样一来,运放就是差不多是5块钱一个了,还不如直接上16位ADC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