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初始化不成功 求帮助

楼主(2020-07-09):
大神帮我看看哪儿的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wr=P2^1;
sbit en=P2^2;
uint i,j;
delay(uint x)
{
        while(x--);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wr=0;
        en=0;
        P1=com;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bat)
{
        rs=1;
        wr=0;
        en=0;
        P1=bat;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f);
}

void main()
{
        init();
        write_data("A");
        while(1);
}

网友A:
由于对LCD读写数据之前没有判忙,所以延时函数时间就嫌短,导致初始化失败,建议延时1ms左右。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wr=0;
        en=0;
        P1=com;
        delay(100);
        en=1;
        delay(100);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bat)
{
        rs=1;
        wr=0;
        en=0;
        P1=bat;
        delay(100);
        en=1;
        delay(100);
        en=0;
}

网友B:
仿真玩的时候可以不判忙,不接晶振与电源,实际操作是少不了的!

网友C:
void main()
{
        init();

在这里加一句
write_com(0x80);
这个写命令是设置你写的数据的起始位置,0x80是第一行第一位
        write_data("A");
        while(1);
}

网友C:
1、主程序中使用了延时函数,但是这个延时函数之前没有声明;
2、延时函数写的有误,仅5个周期;
3、主函数中没有设定指针,也就是字符显示的初始位置。

你按照下边的改一下试试吧。改动的地方我用了红色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
sbit rs=P2^0;
sbit wr=P2^1;
sbit en=P2^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9;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wr=0;
        en=0;
        P1=com;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bat)
{
        rs=1;
        wr=0;
        en=0;
        P1=bat;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f);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A');
        while(1);
}

网友C:
错误太多,我的水平有限,还是没有全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主程序中使用了延时函数,但是这个延时函数之前没有声明;
2、延时函数写的有误,仅5个周期;
3、主函 ...

等下回去试试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玩的时候可以不判忙,不接晶振与电源,实际操作是少不了的!

等下去实验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对LCD读写数据之前没有判忙,所以延时函数时间就嫌短,导致初始化失败,建议延时1ms左右。
void write ...

好的  等下试一下  谢谢

网友C:
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n=1;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delay(5);
    en=1;
    en=0;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lcd_wcom(0x0c);
    lcd_wcom(0x06);
    lcd_wcom(0x01);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wcom(0x80);
    lcd_wdat('a');
    delay(200);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可以初始化   但是不能写数据没有 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对LCD读写数据之前没有判忙,所以延时函数时间就嫌短,导致初始化失败,建议延时1ms左右。
void write ...

根据你修改的代码   不能初始化  是不是1602lcd坏了?

楼主: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wcom(0x80+0x40);
    lcd_wdat('8');
    lcd_wcom(0x80+0x41);
    lcd_wdat('9');           这样写可以显示第二行       这咋回事???????????? b5a73c547500f831c4d625b0897a828.jpg

楼主:
第一行可以显示了   结果测试   第一行的十六位地址为  0x40   第二行为0x80+0x40      即0xc0  但是不能显示字母或者汉字  应该是没有字库的原因  正在找怎么加字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行可以显示了   结果测试   第一行的十六位地址为  0x40   第二行为0x80+0x40      即0xc0  但是不能显 ...

第一,硬件方面,1602的V0口对比度电阻没有调好,液晶显示对比度很差
第二、字母是可以显示的,你看一下1602的资料,不支持汉字显示,支持部分自定义字符。

直接把数字替换成字母应该就可以正常显示的,除非你用了全角输入的。

网友D:
有写命令写数据,还得要有忙检测才行,不过你好像已经弄好了,我就来蹭蹭哈哈哈哈

网友E(2021-01-13):
引用 网友A:
由于对LCD读写数据之前没有判忙,所以延时函数时间就嫌短,导致初始化失败,建议延时1ms左右。
void write ...

加延时貌似不太管用,我也是碰到了这个问题,按照您的方法,在程序里添加了延时,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F(2021-09-26):
引用 楼主:
可以初始化   但是不能写数据没有 反应

请问你是怎么让lcd初始化成功的,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