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几个简单的关于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0-07-09):
1.LCD1602第一行起始地址和第二行起始地址分别是多少,对应的地址命令分别是多少?
2.为什么P2口读入按键信息之前要先输出0xFF
3.串口方式0和方式1有何区别
4.74HC595SH_CP引脚和ST_CP引脚的作用。
5.函数PCF8591_AD调用的I2C_Puts函数属于IIC还是IIC写,并指出IIC读和IIC写有什么不同。

网友A:
1.lcd1602的行首地址为0x80和0x0c
2.P2口是双向口,单片机复位的时候,P2的引脚是高电平,那P2的寄存器是不一定是0xFF,所以要设置P2=0XFF
3.方式0(同步移位寄存器),比特率固定为focs/12;方式1(8位异步收发),比特率可变(由定时器控制)
4.数据在SHcp的上升沿输入,在STcp的上升沿进入存储寄存器中,建议查看数据手册。
5.是IIC写函数,IIC读和IIC写应该时序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