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测量电路应该在保护电路走之前还是保护电路之后呢

楼主(2020-07-09):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测量电路应该在保护电路之前

网友B:
这样看你用的是电流保护还是过压保护,依情况与整体电路不同选择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多数情况是在保护电路和电池电极之间

网友D:
在电池保护电路之后,这个不用想的
如果是要加在电池保护板之前,有的电池本身就是自带保护板,难不成你要拆开电池?

网友E:
应该是在前的啦

网友F:
主要是看你要测量电池什么指标,正常的测量一般可以在保护电路之后;如果测量电池的极限参数,在保护电路之前

网友G: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电池测量电路在保护电路走之前还是保护电路之后

网友H:
一般情况来说,都是在前的,不排除会有特殊题目限制

网友I:
如果电池测量电路是负载,那就是在保护电路之后(大多数都是这种)。如果电池测量电路是保护电路的一部分(电池的参数用于保护值),那就应该在保护电路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池保护电路之后,这个不用想的
如果是要加在电池保护板之前,有的电池本身就是自带保护板,难不成你要 ...

当然不是拆电池。。。我的就是裸电池,在尝试设计保护板,想加入测量功能

网友D:
电池保护板基本不用设计,已经有现成的电池保护板电路了,性价比是最高的,目前估计设计不出更高性价比的电池保护板电路了,成本就几毛钱
如果你要设计,也是考虑在保护后面,不管是充电电流还是电池电压,总的来说,要把电池加保护板设定成一个电源

网友J:
电池接保护板再接电量显示

网友K:
如果保护电池是保护电路的功能之一,则需要将电池监视电路放在保护电路之前。

网友L:
一般是在前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