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驱动42步进电机的学习资料

楼主:
单片机里的5相4线还没学好,现在要用2相4线的42步进电机,看了一些帖子,有一些名词完全不懂,不知哪有详细教程。

不同的42步进电机,针脚顺序好像都不一样,用万用表可以测出2组3Ω线圈,其中任何一组都可以当A,另一组当B么?那在一组里怎么判断正负极?
驱动板的4针电机接口,有的没标注,怎么判断A+A-B+B-顺序?连线接错会烧毁驱动板么?

网友A(2020-07-10):
不会烧,但是会走不对或不走抖动。

网友B:
如果是想用单片机给42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而进行控制42步进电机是最好控制的,一是步进电机控制器设置好细分,二是单片机设置好频率,这样给控制器的PUL+PUL-输入脉冲就OK了,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C:
想买本步进电机的实体书,有推荐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