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圣SDK-HC89F0541单片机驱动LCD5110屏

楼主(2020-07-10):
LCD5110显示屏是一款显示内容相对丰富,能耗相对比较低的显示器件,为实现显示功能它与SDK-HC89F0541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EC  --- P2_4
RST  ---  P3_5
DC    ---  P3_4
SDI   ---  P3_3
SCK  ---  P1_6
LED  --- P1_7

为便于编程所作的输出高低电平的宏定义为:
#define LCD_LED_High()    LED=1

#define LCD_CLK_H           SCK=1
#define LCD_CLK_L           SCK=0

#define LCD_DIN_H           SDI=1
#define LCD_DIN_L           SDI=0

#define LCD_DC_H           DC=1
#define LCD_DC_L           DC=0

#define LCD_RST_H         RST=1
#define LCD_RST_L          RST=0

#define LCD_CS_H           SEC=1
#define LCD_CS_L            SEC=0

配置各引脚输出功能的函数为:
void LCD_GPIO_Cogfig(void)
{
           P2M4 = 0xC2;
           P3M5 = 0xC2;
           P3M4 = 0xC2;
           P3M3 = 0xC2;
           P2M1 = 0xC2;
           P1M7 = 0xC2;
           LED=1;
}

单字符显示函数为: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
         unsigned char i, j,u;
         u =c_dat-32;
         x <<= 3;
         y <<= 1;
         for(j = 0; j < 2; j++)
         {
                   LCD_pos_byte(x, (y + j));
                   for(i = 0; i < 8; i++)
                   LCD_write_dat(Font_code[u][8 * j + i]);
         }
}

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_dat)
{
         while(*s_dat && x < 10)
         {LCD_printc(x++, y, *s_dat); s_dat++;}
}

void LCD5510_Init(void)
{
         LCD_GPIO_Cogfig();
         mdelay(800);
         LCD_reset_hard;
         LCD_write_cmd(0x21);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13);
         LCD_write_cmd(0xc8);
         LCD_write_cmd(0x20);
         LCD_write_cmd(0x0c);
         LCD_write_cmd(Y_Page_Addr);
         LCD_write_cmd(X_Col_Addr);
         LCD_clr_scr();
}

实现演示效果的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while((CLKCON&0x20)!=0x20);
         CLKSWR = 0x51;
         while((CLKSWR&0xC0)!=0x40);
         CLKDIV = 0x01;
         P0M0 = 0xC2;
         LED4 = 0;
         LCD5510_Init();
         LCD5510_Init();
         while(1)
         {
           LED4 =0;
           LCD_prints(0,0,"abcdefghijk");
           LCD_prints(0,1,"lmnopqrstuv");
           LCD_prints(0,2,"wxyz{|}~");
           delay();
           delay();
           delay();
           LED4 = 1;
           LCD_prints(0,0,"ABCDEFGHIJK");
           LCD_prints(0,1,"LMNOPQRSTUV");
           LCD_prints(0,2,"WXYZ");
           delay();
           delay();
           delay();
   }

}

显示小写字符串

显示大写字符串

网友A(2020-10-10):
芯圣的板子已经集齐,开始召唤神龙

网友B(2021-08-23):
圣芯的外设全映射功能做的非常好,例如UART的TXD可以映射到P21/P22/P23....等等,这个功能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