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更新后出现问题,出现一块绿色斜线 请求解答!

楼主(2020-07-10):
如图,Altium Designer原理图有修改,更新到PCB,出现这一块绿色是什么东东?其他元器件也都变绿了是什么问题,求解答?

网友A:
在项目设置中去除ROOM等设置

网友B:
是room,删了就行了

网友C:
左下角有个红色区域,删除掉

网友D:
更新的原件未放置在布板区域,你调整一下板子的大小,或者新增元件的位置就好了

楼主(2021-10-25):
Design-Rules-Placement-Room Definition 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