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温湿度-超声波-LCD1602结合项目 附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7-10):
程序实现功能:
程序基于stm32芯片实现了控制LED灯亮灭、按键控制、串口通信、电机控制、温湿度数据采集、超声波测距、LCD显示屏显示内容这几个功能,并用proteus8进行仿真。
1.电路图
     1、我设计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2. 程序功能介绍
程序总共包括控制LED灯亮灭、按键控制、串口通信、电机控制、温湿度数据采集、超声波测距、LCD显示屏显示内容这几个功能,以下是这些功能的介绍:
2.1. LED灯亮灭与按键控制
程序默认运行时,两个LED灯会被点亮。当按下按钮后,两个LED灯会闪烁。

2.2. 串口通信
程序运行时,虚拟终端接串口通信用到的接收端和发送端,通过配置波特率、传输的奇偶校验位、停止位、字长以及重定向,将printf函数打印的内容打印到虚拟终端上。
2.3. 电机的控制
通过L298芯片,改变功率,来控制电机的转动。

2.4. 温湿度数据采集
DHT11温湿度传感器来采集温湿度信息。
通过了解DHT11的工作时序,设计好对应的延时函数,进行数据采集,同时通过循环将每次采集的数据打印在虚拟终端上。
2.5. 超声波测距
通过超声波测距模块来进行测距。
通过了解超声波测距模块的时序,利用定时器,采集测到的距离,并且通过循环打印在虚拟终端上。
2.6. LCD液晶显示器显示数据
客户端可以通过发送database”字符串进入到数据库的相关服务,在选择相应功能执行。如下图所示:
通过了解LM16016l中各引脚功能,相关控制指令以及写时序和读时序,在程序运行时,在显示屏上打印“hello”。
3.具体代码如下:
* 文件名  : UltrasonicWave.c
* 描述    :超声波测距模块,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函数
             初始化超声模块,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函数
                         启动测距,并将测得的数据通过串口1打印出来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开发板
* 硬件连接:------------------
*          | PC8  - TRIG      |
*          | PC9  - ECHO      |
*           ------------------
* 库版本  :ST3.5.0
UltrasonicWave.H

#ifndef __UltrasonicWave_H
#define        __UltrasonicWave_H

void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void);               //对超声波模块初始化
void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void);                //开始测距,发送一个>10us的脉冲,然后测量返回的高电平时间

#endif /* __UltrasonicWave_H */

UltrasonicWave.c
*********************************************************************************/
#include "./Wave/UltrasonicWave.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Tim2/TIM2.h"

#define        TRIG_PORT      GPIOC                //TRIG
#define        ECHO_PORT      GPIOC                //ECHO
#define        TRIG_PIN       GPIO_Pin_8   //TRIG
#define        ECHO_PIN       GPIO_Pin_9        //ECHO

unsigned short int UltrasonicWave_Distance;      //计算出的距离

/*
* 函数名:DelayTime_us
* 描述  :1us延时函数
* 输入  :Time           延时的时间 U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Time_us(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 ( ; Time>0; Time--)
     for ( i = 0; i < 72; i++ );
}

/*
* 函数名: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 描述  :超声波模块的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RIG_PIN;                                         //PC8接TR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TRIG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CHO_PIN;                                     //PC9接ECH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设为输入
  GPIO_Init(ECH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

/*
* 函数名:UltrasonicWave_CalculateTime
* 描述  :计算距离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UltrasonicWave_CalculateTime(void)
{
   UltrasonicWave_Distance=TIM_GetCounter(TIM2)*5*34/2000;
}

/*
* 函数名: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 描述  :开始测距,发送一个>10us的脉冲,然后测量返回的高电平时间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void)
{
  GPIO_SetBits(TRIG_PORT,TRIG_PIN);                   //送>10US的高电平
  DelayTime_us(20);                                      //延时20US
  GPIO_ResetBits(TRIG_PORT,TRIG_PIN);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ECHO_PORT,ECHO_PIN));                     //等待高电平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时钟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ECHO_PORT,ECHO_PIN));                         //等待低电平
  TIM_Cmd(TIM2, DISABLE);                                                         //定时器2失能
  UltrasonicWave_CalculateTime();                                                                         //计算距离
  TIM_SetCounter(TIM2,0);

        printf("\r\ndistance:%d%d cm\r\n",UltrasonicWave_Distance/256,UltrasonicWave_Distance%256);

}

motor.h
#ifndef __MOTOR_H
#define        __MOTOR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DEBUG_MOTOR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MOTOR_GPIO                        GPIOB
#define         Motor_Pin_1                GPIO_Pin_13
#define         Motor_Pin_2                GPIO_Pin_14
void motor_init(void);
void motor_stop(void);

#endif

motor.c:
#include <./MOTOR/motor.h>
//初始化电机,让电机跑起来
void moto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tor_Pin_1 | Motor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MOTO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MOTOR_GPIO,Motor_Pin_1);
        GPIO_ResetBits(MOTOR_GPIO,Motor_Pin_2);
}
//让电机停止
void motor_sto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tor_Pin_1 | Motor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MOTO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MOTOR_GPIO,Motor_Pin_1);
        GPIO_SetBits(MOTOR_GPIO,Motor_Pin_2);
}

温湿度.H
#ifndef __DHT11_H
#define        __DHT11_H
#include "stm32f10x.h"

/************************** DHT11 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umi_int;                //湿度的整数部分
        uint8_t  humi_deci;                 //湿度的小数部分
        uint8_t  temp_int;                 //温度的整数部分
        uint8_t  temp_deci;                 //温度的小数部分
        uint8_t  check_sum;                 //校验和

} DHT11_Data_TypeDef;

/************************** DHT11 连接引脚定义********************************/
#define      DHT11_Dout_SCK_APBxClock_FUN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HT11_Dou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DHT11_Dout_GPIO_PORT                      GPIOC
#define      DHT11_Dout_GPIO_PIN                       GPIO_Pin_15

/************************** DHT11 函数宏定义********************************/
#define      DHT11_Dout_0                                    GPIO_ResetBits ( DHT11_Dout_GPIO_PORT, DHT11_Dout_GPIO_PIN )
#define      DHT11_Dout_1                                    GPIO_SetBits ( DHT11_Dout_GPIO_PORT, DHT11_Dout_GPIO_PIN )

#define      DHT11_Dout_IN()                                  GPIO_ReadInputDataBit ( DHT11_Dout_GPIO_PORT, DHT11_Dout_GPIO_PIN )

/************************** DHT11 函数声明 ********************************/
void                     DHT11_Init                      ( void );
uint8_t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 DHT11_Data_TypeDef * DHT11_Data );
void dht11_delay_ms(int32_t time);
void dht11_delay_us(int32_t time);

#endif /* __DHT11_H */

温湿度.c
/**
  ******************************************************************************
  * @file    bsp_dht11.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5-xx-xx
  * @brief   温湿度传感器应用函数接口
  ******************************************************************************
*/

#include "./dht11/bsp_dht11.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LCD.H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tm32f10x.h"
/************************** LCD连接引脚定义********************************/
#define      LCD_Dout_SCK_APBxClock_FUN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LCD_Dou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  LCD函数********************************/

void LcdWriteCom(uint8_t com);
void LcdGpioInit(void);
void LcdWriteDate(uint8_t date);
void LCD1602Init(void);
void LCD1602WriteCommand(uint8_t comm);
#endif /* __LCD_H */

LCD.C
#include "./LCD/bsp_lcd.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uint8_t const table1[]="hello";
/*初始化用到的引脚*/
void Lcd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Bit_RESE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 GPIOC, &GPIO_InitStruct);
}
/*******************************************************************************
* 函 数 名 :write_com
* 函数功能 :LCD1602 写指令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LcdWriteCom(uint8_t com)
{
        Delay_us(20);
        GPIOC->BSRR = 0x00ff0000;
        GPIOC->BSRR = (com);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0,Bit_RESET);        //LCDRS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1,Bit_RESET);        //LCDRW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2,Bit_RESET);        //LCDEN
        Delay_us(1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2,Bit_SET);        //LCDEN
        Delay_us(1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2,Bit_RESET);        //LCDEN
        Delay_us(10);
}
/*******************************************************************************
* 函 数 名 :write_Date
* 函数功能 :LCD1602 写数据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LcdWriteDate(uint8_t date)
{
        Delay_us(20);
        GPIOC->BSRR = 0x00ff0000;
        GPIOC->BSRR = (date);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0,Bit_SET);        //LCDRS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1,Bit_RESET);        //LCDRW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2,Bit_RESET);        //LCDEN
        Delay_us(1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2,Bit_SET);        //LCDEN
        Delay_us(1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2,Bit_RESET);        //LCDEN
        Delay_us(10);
}
/*******************************************************************************
* 函 数 名 :LCD1602Init
* 函数功能 :LCD1602初始化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LCD1602Init(void)
{
        uint8_t index=0;
        Delay_ms(10);
        LcdWriteCom(0x38);  //设置16*2显示,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显示光标且闪烁
        LcdWriteCom(0x06);//写一个指针自动加一
        LcdWriteCom(0x01);//清屏
        Delay_ms(10);//延时一段时间时间,等待LCD1602稳定

        LcdWriteCom(0x80);//设置第一行 数据地址指针
        for(index=0;index<13;index++)
                LcdWriteDate(table1[index]);  //写入数据

//        LcdWriteCom(0xc0);//设置第二行 数据地址指针
//        for(index=0;index<7;index++)
//                LcdWriteDate(table2[index]);  //写入数据
}
/*******************************************************************************
* 函 数 名 :LCD1602WriteCommand
* 函数功能 :显示指令到屏幕 U D L R S
* 输    入 :comm 字符格式
* 输    出 :无
*******************************************************************************/
void LCD1602WriteCommand(uint8_t comm)
{
        LcdWriteCom(0xc0 + 14);
        LcdWriteDate(comm);  //写入数据
}

main.c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20-xx-xx
  * @brief   dht11温湿度传感器测试实验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dht11/bsp_dht11.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Key/bsp_key.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LCD/bsp_lcd.h"
#include "./MOTOR/motor.h"
#include "./Tim2/TIM2.h"
#include "./Wave/UltrasonicWave.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 配置SysTick 为1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LED_GPIO_Config();
        //LED1_ON;
        LED2_ON;
        LED3_ON;
        motor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TIM2_Configuration();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LcdGpioInit();
        LCD1602Init();

        USART_Config();//初始化串口1
        NVIC_Configuration();
        printf("\r\n***秉火STM32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实验***\r\n");

        /*初始化DTT11的引脚*/
        DHT11_Init();
        //printf("22\n");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dht11_delay_ms(100);
        while(1)
        {
                        //调用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if(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 & DHT11_Data ) == SUCCESS)
                        {

                                printf("\r\n读取DHT11成功!\r\n\r\n湿度为%d.%d %RH ,温度为 %d.%d℃ \r\n",DHT11_Data.humi_int,DHT11_Data.humi_deci,DHT11_Data.temp_int,DHT11_Data.temp_deci);
                        }
                        else
                        {
                                printf("Read DHT11 ERROR!\r\n");
                        }
                        Delay_ms(100);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dht11_delay_ms(100);

                        if( 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1_GPIO_PIN) == KEY_ON  )
                        {
                                /*LED2关闭*/
                                LED2_OFF;
                                motor_init();

                        }

                        if( Key_Scan(KEY2_GPIO_PORT,KEY2_GPIO_PIN) == KEY_ON  )
                        {
                                /*LED3关闭*/
                                LED3_OFF;
                        }

        }
        return 0;

}
/*********************************************END OF FILE**********************/

网友A:
这个是牛的,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B:
看到能仿真成功,我也试试

网友C(2021-06-14):
为什么keil5显示

..\..\Output\DHT11.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utput\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Output\DHT11.axf" - 1 Error(s), 5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0

网友D:
LCD液晶显示器怎么修改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keil5显示

..\..\Output\DHT11.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utput\core_cm3. ...

把if 改成else if 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keil5显示

..\..\Output\DHT11.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utput\core_cm3. ...

因为用户名是中文的原因

网友E(2022-05-25):
在仿真中

网友E: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1 (build 61)', folder: 'E:\keil\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UltrasonicWave.c...
UltrasonicWave.c(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Wave/UltrasonicWav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Wave/UltrasonicWave.h"
UltrasonicWave.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w.c...
w.c(1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dht11/bsp_dht11.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dht11/bsp_dht11.h"
w.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LCD.c...
LCD.c(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CD/bsp_LC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LCD/bsp_LCD.h"
LCD.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main.c...
E:\keil\ARM\PACK\Keil\STM32F1xx_DFP\1.0.5\Device\Include\stm32f10x.h(96):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main.c: 0 warnings, 1 error
".\Objects\1.axf" - 4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友E: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keil5显示

..\..\Output\DHT11.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utput\core_cm3. ...

你这个好像是目标没有创建

网友F:
试了一下能仿真成功,牛!

网友G(2023-04-15):
测量出来的距离误差有点大,把UltrasonicWave_Distance=TIM_GetCounter(TIM2)*5*34/2000;
改成UltrasonicWave_Distance=TIM_GetCounter(TIM2)*0.79;
会好很多

网友H:
看到能仿真成功,我也试试,不知道8.8能不能行

网友I(2025-03-07):
仿真不了啊。。LCD和串口都没反应。。

网友J(2025-06-11):
引用 网友D:
LCD液晶显示器怎么修改显示

左侧找到lcd.c uint8_t const table1[]=
这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