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 元件库右边的信息栏怎么快速添加

楼主(2020-07-10):
Altium Designer15 元件库右边的信息栏怎么快速添加
自己建的常用元件库,右边的信息栏是空的,标准库里面的会有封装规格供应商等信息,这个怎么快速添加因为好多元件都要加,按照添加的方式一条条加累死了,有没有简便的方法。比如选择,粘贴 或者批处理等。描述不清发个图参考下。

右边没信息选项

右边没信息选项

标准库有信息选项

标准库有信息选项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从标准库里面复制元器件,然后根据自己用的来修改信息

网友B:
建立原理图库,在库里面统一更改,再更新到原理图上,一次搞定所有相同的元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