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7606芯片源代码

楼主(2020-07-10):
基于STN32F407的AD7606芯片ADC采样例程,使用FSMC接口

#include "bsp.h"                /* 如果要用ST的固件库,必须包含这个文件 */

/* 定义例程名和例程发布日期 */
#define EXAMPLE_NAME        "F4-029_AD7606模块例程"
#define EXAMPLE_DATE        "02-01"
#define DEMO_VER                "1.0"

/* 仅允许本文件内调用的函数声明 */
static void PrintfLogo(void);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KeyCode;
        uint8_t ucRefresh = 0;
        uint8_t ucFifoMode;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72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ystem_stm32f10x.c
                中配置系统时钟的宏。
        */

        bsp_Init();
        PrintfLogo();                /* 打印例程Logo到串口1 */

        ucFifoMode = 0;                 /* AD7606进入普通工作模式 */

        bsp_InitAD7606();        /* 配置AD7606所用的GPIO */

        AD7606_SetOS(AD_OS_NO);                /* 无过采样 */
        AD7606_SetInputRange(0);        /* 0表示输入量程为正负5V, 1表示正负10V */

        bsp_StartAutoTimer(0, 500);        /* 启动1个2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
        AD7606_StartConvst();                /* 启动1次转换 */
        ucRefresh = 0;
        while (1)
        {
                CPU_IDLE();                /* 这个宏在bsp_timer.h 中定义,目前定义为空。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宏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

                if (ucRefresh == 1)
                {
                        ucRefresh = 0;

                        /* 打印ADC采样结果 */
                        printf("Range = %d, OS = %d, ", g_tAD7606.ucRange, g_tAD7606.ucOS);
                        printf("CH1 = %6d, CH2 = %6d, CH3 = %6d, CH4 = %6d, ",
                                g_tAD7606.sNowAdc[0], g_tAD7606.sNowAdc[1], g_tAD7606.sNowAdc[2], g_tAD7606.sNowAdc[3]);
                        printf("CH5 = %6d, CH6 = %6d, CH7 = %6d, CH8 = %6d\r",
                                g_tAD7606.sNowAdc[4], g_tAD7606.sNowAdc[5], g_tAD7606.sNowAdc[6], g_tAD7606.sNowAdc[7]);
                }

                if (ucFifoMode == 0)        /* AD7606 普通工作模式 */
                {
                        if (bsp_CheckTimer(0))
                        {
                                /* 每隔500ms 进来一次. 由软件启动转换 */
                                AD7606_ReadNowAdc();                /* 读取采样结果 */
                                AD7606_StartConvst();                /* 启动下次转换 */

                                ucRefresh = 1;        /* 刷新显示 */
                        }
                }
                else
                {
                        /*
                                在FIFO工作模式,bsp_AD7606自动进行采集,数据存储在FIFO缓冲区。
                                结果可以通过下面的函数读取:
                                uint8_t AD7606_ReadFifo(uint16_t *_usReadAdc)

                                你可以将数据保存到SD卡,或者保存到外部SRAM。

                                本例未对FIFO中的数据进行处理,进行打印当前最新的样本值。

                                如果主程序不能及时读取FIFO数据,那么 AD7606_FifoFull() 将返回真。

                                8通道200K采样时,数据传输率 = 200 000 * 2 * 8 = 3.2MB/S
                        */

                        if (bsp_CheckTimer(0))
                        {
                                ucRefresh = 1;        /* 刷新显示 */
                        }
                }

                /* 按键检测由后台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实现,我们只需要调用bsp_GetKey读取键值即可。这个函数不会
                等待按键按下,这样我们可以在while循环内做其他的事情 */
                ucKeyCode = bsp_GetKey();        /* 读取键值, 无键按下时返回 KEY_NONE = 0 */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
                                对于按键弹起事件,缺省的bsp_button.c 仅检测了TAMPER、WAKEUP、USER键、摇杆OK键的弹起事件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其它键(比如方向键)的弹起事件,您需要简单修改一下bsp_button.c文件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切换量程 */
                                        if (g_tAD7606.ucRange == 0)
                                        {
                                                AD7606_SetInputRange(1);
                                        }
                                        else
                                        {
                                                AD7606_SetInputRange(0);
                                        }
                                        ucRefresh = 1;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
                                        ucFifoMode = 1;                                         /* AD7606进入FIFO工作模式 */
                                        printf("\r\nAD7606进入FIFO工作模式 (200KHz 8通道同步采集)...\r\n");
                                        AD7606_StartRecord(200000);                /* 启动200kHz采样速率 */
                                        break;

                                case KEY_DOWN_K3:                        /* K3键按下 */
                                        AD7606_StopRecord();        /* 停止记录 */
                                        ucFifoMode = 0;                         /* AD7606进入普通工作模式 */
                                        printf("\r\nAD7606进入普通工作模式(0.5秒定时采集)...\r\n");
                                        break;

                                case JOY_DOWN_U:                        /* 摇杆UP键按下 */
                                        if (g_tAD7606.ucOS < 6)
                                        {
                                                g_tAD7606.ucOS++;
                                        }
                                        ucRefresh = 1;
                                        break;

                                case JOY_DOWN_D:                        /* 摇杆DOWN键按下 */
                                        if (g_tAD7606.ucOS > 0)
                                        {
                                                g_tAD7606.ucOS--;
                                        }
                                        ucRefresh = 1;
                                        break;

                                case JOY_DOWN_L:                        /* 摇杆LEFT键按下 */
                                        break;

                                case JOY_DOWN_R:                        /* 摇杆RIGHT键按下 */
                                        break;

                                case JOY_DOWN_OK:                        /* 摇杆OK键按下 */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