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是哪家的芯片?

楼主(2020-07-10):
丝印:205PN     HZ04    e3
SOP14   引脚:4脚VCC  11脚GND
看看能不能知道是哪一家的芯片,谢谢!

网友A:
你这是背面,得看芯片正面图,从正面的丝印可以查型号和厂家

网友B:
可以根据电路推测一下功能,有可能是运放

网友C:
应该是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背面,得看芯片正面图,从正面的丝印可以查型号和厂家

小老弟,正面有型号我直接查就好了,还要弄个背面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根据电路推测一下功能,有可能是运放

不是运放,单片机,而且确定是仿义隆的芯片!不过不确定的国产的哪一家!

楼主:
靠猜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是运放,是单片机!

网友D:
看似是正面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似是正面打磨了

强!正面没有拍摄还能猜到打磨!现在很多国产的芯片正面都没有丝印,都是空白;光靠底下的丝印来找型号真的非常难

网友E:
LM324是4脚VCC7GND的
如果是单片机,就是有型号给你又如何?你能读到里面的程序吗?单片机这东西,无非就是外围元件接到IO上,程序才是核心部分
假设你现在知道它是某个型号的单片机了,然后呢?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24是4脚VCC7GND的
如果是单片机,就是有型号给你又如何?你能读到里面的程序吗?单片机这东西,无非就是外 ...

怎么操作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只是想知道这个芯片型号,确认一下我的产品有没有优势!你知道型号就回复,不知道还请不要扯到其它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