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可不可以帮头秃小白看一看这个计时器电路仿真问题出在了哪里?谢谢

楼主: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A(2020-07-10):
这是一个计时器 图中的74f已经换成74ls

网友A:
这是一个计时器 要求一个按键控制开始 复位 清零的功能 希望有大佬可以帮帮萌新小白 如果可以帮忙运行仿真一下 那就感激不尽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B:
意思是叫别人照电路弄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叫别人照电路弄一个?

可以指出我的错误也可以帮忙搞一下我参考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指出我的错误也可以帮忙搞一下我参考参考

大家都忙直上文件不是更好

网友D:
照着连线就行,你器件要搞对,最好对照一下功能表,一个个逻辑时序核查,这样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E:
对照一下功能表,逻辑时序核查一下,一般都是那里出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照着连线就行,你器件要搞对,最好对照一下功能表,一个个逻辑时序核查,这样还是蛮简单的

好滴好滴 问题已经解决啦 蟹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照一下功能表,逻辑时序核查一下,一般都是那里出错

嗯呐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