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63201DDCR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0-07-10):
几个问题..按照电路图 已经焊接好..

C2 C3 C8省略
2.2uh 没有 用的10uh
EN传10K焊接在VIN位
R1为50K
很奇怪的是 VOUT到GND有9.6V
VOUT到倒三角的位置是1.2V
这个GND跟倒三角并在一起后 VOUT到GND的位置为10.6V
按照文件来应该是5V不到
请各位来解答疑惑  谢谢..
还有一点 使能脚EN一定要传10K吗?一定要拉高吗?悬空不可以吗?

网友A:
1:把你实际的电路图上传参考一下,如果有PCB文件,最好是电路文件和PCB文件一起上传,不要描述,这东西描述不清楚的2:EN引脚在数据手册的第3页面和第5页面有描述的,不会英文可以上网翻译,这两点一定要看明白,不然你不知道它这个引脚是干嘛的
3:这是DC-DC,高频电路,VFB的走线很重要,新手最好是完全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布线指导来布线,不要想当然的去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