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简易闹钟程序,可设定实时时间和闹钟时间

楼主: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k1=P3^2;   //功能键
sbit k2=P3^4;   //加键
sbit k3=P3^5;   //减键
sbit k4=P3^7;   //保存并退出、开启或关闭闹钟
sbit buzz=P1^0;   //蜂鸣器

uchar code table[] =  "    19-59-55 0N ";      //初始化液晶显示
uchar code table1[] = "    19-59-50    ";

uchar count,k1num;
char sec = 50,min = 59,hour = 19;//时钟秒、分、时
char s = 55,m = 59,h = 19;       //闹秒、分、时
char alarm_flag = 0;             //闹钟开启关闭标志位 0开启;1关闭
char num = 0;                    //用于蜂鸣器报警时间计数

/****延时若干毫秒****/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a,b;
        for(i=0;i<n;i++)
            for(b=199;b>0;b--)
                for(a=1;a>0;a--);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写指令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_add(u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写数据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_data(u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uchar num;

        count=0;
        k1num=0;

        E=0;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_add(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
                                                         //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_add(0x38);
        delay(5);
        Write_add(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_add(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
                                                         //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_add(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_add(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Write_add(0x80);
        for(num=0;num<16;num++)  //让液晶显示日期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add(0x80+0x40);
        for(num=0;num<14;num++)  //让液晶显示时间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写实时时分秒************/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i,j;
        i=date/10;
        j=date%10;
        Write_add(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i);
        Write_data(0x30+j);
}

/**********写闹钟时分秒************/
void write_alar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i,j;
        i=date/10;
        j=date%10;
        Write_add(0x80+add);
        Write_data(0x30+i);
        Write_data(0x30+j);
}
/**********写ON字符串************/
void write_ON()
{
        char i;
        char p[3] = "0N ";

        for(i=0;i<3;i++)
        {
                Write_add(0x80+(13+i));
                Write_data(p[i]);
        }
}
/**********写OFF字符串************/
void write_OFF()
{
        char i;
        char p[3] = "0FF";

        for(i=0;i<3;i++)
        {
                Write_add(0x80+(13+i));
                Write_data(p[i]);
        }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if(k1==0)   //第一个键是否按下
        {
                delay(5);
                if(k1==0)
                {
                        while(!k1); //松手检测
                        k1num++;
                        if(k1num>6)
                                k1num=1;
                        if(k1num==1)   //k1按下 光标跳转
                        {
                                TR0=0;//在调整界面停止计时
                                Write_add(0x80+0x40+11);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add(0x0f);
                        }
                        if(k1num==2)
                        {
                                Write_add(0x80+0x40+8);
                        }
                        if(k1num==3)
                        {
                                Write_add(0x80+0x40+5);
                        }
                        if(k1num==4)
                        {
                                Write_add(0x80+11);
                        }
                        if(k1num==5)
                        {
                                Write_add(0x80+8);
                        }
                        if(k1num==6)
                        {
                                Write_add(0x80+5);
                        }
                }
        }
        if(k1num!=0)   //如果功能键被按下后
        {
                if(k2==0)  //k2按下
                {
                        delay(5);
                        if(k2==0)
                        {
                                while(!k2);  //松手检测
                                if(k1num==1)   //k1键被按一次,时钟 秒加一
                                {
                                        sec++;
                                        if(sec==60)
                                                sec=0;
                                        write_sfm(10,sec);
                                        Write_add(0x80+0x40+11);
                                }
                                if(k1num==2)   //k1键被按二次,时钟 分加一
                                {
                                        min++;
                                        if(min==60)
                                                min=0;
                                        write_sfm(7,min);
                                        Write_add(0x80+0x40+8);
                                }
                                if(k1num==3)   //k1键被按三次,时钟 时加一
                                {
                                        hour++;
                                        if(hour==24)
                                                hour=0;
                                        write_sfm(4,hour);
                                        Write_add(0x80+0x40+5);
                                }
                                if(k1num==4)   //k1键被按四次,闹钟 秒加一
                                {
                                        s++;
                                        if(s==60)
                                                s=0;
                                        write_alarm(10,s);
                                        Write_add(0x80+11);
                                }
                                if(k1num==5)   //k1键被按五次,闹钟 分加一
                                {
                                        m++;
                                        if(m==60)
                                                m=0;
                                        write_alarm(7,m);
                                        Write_add(0x80+8);
                                }
                                if(k1num==6)   //k1键被按六次,闹钟 时加一
                                {
                                        h++;
                                        if(h==24)
                                                h=0;
                                        write_alarm(4,h);
                                        Write_add(0x80+5);
                                }
                        }
                }
                if(k3==0)    //k3键被按下
                {
                        delay(5);
                        if(k3==0)
                        {
                                while(!k3);
                                if(k1num==1)    //时钟 秒减一
                                {
                                        sec--;
                                        if(sec<=-1)
                                                sec=59;
                                        write_sfm(10,sec);
                                        Write_add(0x80+0x40+11);
                                }
                                if(k1num==2)   //时钟 分减一
                                {
                                        min--;
                                        if(min<=-1)
                                                min=59;
                                        write_sfm(7,min);
                                        Write_add(0x80+0x40+8);
                                }
                                if(k1num==3)   //时钟 时减一
                                {
                                        hour--;
                                        if(hour<=-1)
                                                hour=23;
                                        write_sfm(4,hour);
                                        Write_add(0x80+0x40+5);
                                }
                                if(k1num==4)    //闹钟 秒减一
                                {
                                        s--;
                                        if(s<=-1)
                                                s=59;
                                        write_alarm(10,s);
                                        Write_add(0x80+11);
                                }
                                if(k1num==5)   //闹钟 分减一
                                {
                                        m--;
                                        if(m<=-1)
                                                m=59;
                                        write_alarm(7,m);
                                        Write_add(0x80+8);
                                }
                                if(k1num==6)   //闹钟 时减一
                                {
                                        h--;
                                        if(h<=-1)
                                                h=23;
                                        write_alarm(4,h);
                                        Write_add(0x80+5);
                                }
                        }
                }
        }
        if(k4==0)   //k4按键按下
        {
                delay(5);
                if(k4==0)
                {
                        while(!k4);
                        if(buzz == 1)
                        {
                                if(k1num!=0)//保存并退出
                                {
                                        k1num=0;
                                        Write_add(0x0c); //关闭光标
                                        TR0=1;    //开始计时
                                }
                                else  //开启或关闭闹钟
                                {
                                        if(alarm_flag == 0)
                                        {
                                                alarm_flag = 1;
                                                write_OFF();
                                        }
                                        else
                                        {
                                                alarm_flag = 0;
                                                write_ON();
                                        }
                                }
                        }
                        else
                        {
                                buzz = 1;//关闭蜂鸣器
                                num = 0;//清空计数,方便下一次计数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while(1)
……………………

网友A(2021-06-19):
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