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一部分的单片机汇编代码注释

楼主(2020-07-10):
代码里的这部分的意思我不太清除,想请大佬指教一下,谢了
        MOV          R7,Velocity+03H
        MOV          R6,Velocity+02H
        MOV          R5,Velocity+01H
        MOV          R4,Velocity

----------------------------------------------------------------------------
NAME        MABIAO                         ;定义1602相关管脚
COUNT_IN        EQU P3.2                ; 计数脉冲输入端P3.2
en                         EQU  P2.6           ;使能端P2.6
rs                         EQU P2.7

delayMABIAO                                            SEGMENT CODE                                          ;段名
initMABIAO                                      SEGMENT CODE                         ;中断初始化
write_1602comMABIAO                    SEGMENT CODE
write_1602datMABIAO             SEGMENT CODE                         ;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lcd_initMABIAO                                  SEGMENT CODE                            ;液晶初始化
displayMABIAO                                   SEGMENT CODE                         ;LCD显示速度函数
mainMABIAO                                      SEGMENT CODE
EXINT0MABIAO                                    SEGMENT CODE
PRtime0MABIAO                                     SEGMENT CODE
DTtime0MABIAO                                     SEGMENT DATA OVERLAYABLE
COMABIAO                                           SEGMENT CODE
BIMABIAO                                           SEGMENT BIT
DTMABIAO                                           SEGMENT DATA

        EXTRN        CODE (?C?ULDIV)                ;无符号长型除法程序                                                ;
        EXTRN        CODE (?C?ULCMP)                ;无符号长型比较程序
        EXTRN        CODE (?C_STARTUP)
        EXTRN        CODE (?C?LMUL)          ;长型乘法程序
        EXTRN        CODE (?C?UIDIV)          ;无符号整型除法程序
        PUBLIC        Velocity
        PUBLIC        Mileage
        PUBLIC        count
        PUBLIC        flag
        PUBLIC        tab2
        PUBLIC        tab1
        PUBLIC        time0
        PUBLIC        EXINT0
        PUBLIC        main
        PUBLIC        display
        PUBLIC        lcd_init
        PUBLIC        _write_1602dat
        PUBLIC        _write_1602com
        PUBLIC        init
        PUBLIC        _delay

        RSEG  DTtime0MABIAO
?time0?BYTE:
L0:           DS           1                        ;段地址

        RSEG  BIMABIAO
flag:           DBIT           1                            ;为flag预留1 BIT的空间
        RSEG  DTMABIAO                                  ;count定义2 byte存储空间
count:           DS           2                         ;Mileage定义4 Byte存储空间
Mileage:           DS           4                        ;Velocity定义4 Byte存储空间
Velocity:   DS           4
        RSEG  delayMABIAO
L?0036:
        USING        0
        MOV          P0,R7
        MOV          R7,#01H
        MOV          R6,#00H
        LCALL        _delay
        SETB         en
_delay:                                                ;延时函数
        USING        0

        CLR          A
        MOV          R5,A
        MOV          R4,A
?C0001:
        CLR          C
        MOV          A,R5
        SUBB         A,R7
        MOV          A,R4
        SUBB         A,R6
        JNC          ?C0007
        CLR          A
        MOV          R3,A
        MOV          R2,A
?C0004:
        INC          R3
        CJNE         R3,#00H,?C0029
        INC          R2
?C0029:
        MOV          A,R3
        XRL          A,#06EH
        ORL          A,R2
        JNZ          ?C0004
?C0003:
        INC          R5
        CJNE         R5,#00H,?C0030
        INC          R4
?C0030:
        SJMP         ?C0001
?C0007:
        RET
        RSEG  initMABIAO
init:                                                                ;中断初始化程序

        SETB         IT0                                                ;INT0负跳变触发
        MOV          TMOD,#01H                                ;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MOV          TH0,#03CH                                ;50ms定时初值
        MOV          TL0,#0B0H                                ;
        SETB         EA                                                ;CPU开中断总允许
        SETB         ET0                                                ;开定时中断
        SETB         EX0                                                ;开外部INTO中断
        SETB         TR0                                                ;启动定时
        RET
        RSEG  write_1602comMABIAO
_write_1602com: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模块
        USING        0

        CLR          rs;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LCALL        L?0036;送入数据

        CLR          en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RET

        RSEG  write_1602datMABIAO
L?0034:
        USING        0
        CLR          A
        MOV          R1,A
        MOV          R0,A
L?0035:
        LCALL        ?C?ULDIV                         ;无符号长型除法程序;
        MOV          A,R7
        ADD          A,#030H
        MOV          R7,A
_write_1602dat:                                        ;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USING        0

        SETB         rs

        LCALL        L?0036

        CLR          en

        RET

        RSEG  lcd_initMABIAO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USING        0
        MOV          R7,#038H                        ;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LCALL        _write_1602com
        MOV          R7,#0CH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ALL        _write_1602com
        MOV          R7,#06H                                ;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LCALL        _write_1602com
        MOV          R7,#01H                                ;清显示
        LCALL        _write_1602com
        MOV          R7,#080H                        ;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LCALL        _write_1602com
        CLR          A
        MOV          R1,A
?C0011:

        MOV          A,R1
        MOV          DPTR,#tab1                        ;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MOVC         A,@A+DPTR
        MOV          R7,A
        LCALL        _write_1602dat
        INC          R1
        CJNE         R1,#010H,?C0011
?C0012:

        MOV          R7,#0C0H
        LCALL        _write_1602com

        CLR          A
        MOV          R1,A
?C0014:

        MOV          A,R1                                ;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MOV          DPTR,#tab2
        MOVC         A,@A+DPTR
        MOV          R7,A
        LCALL        _write_1602dat

        INC          R1
        CJNE         R1,#010H,?C0014

?C0017:
        RET

        RSEG  displayMABIAO
display:                                        ;LCD显示速度函数
        //                        1km/h=100m/0.1h                   360s
                //                        10km/h=100m/0.01h          36s
                //                        100km/h=100m/0.001h  3.6s
        USING        0

        MOV          R7,#089H
        LCALL        _write_1602com

        CLR          A
        MOV          R3,#064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MOV          R7,Velocity+03H
        MOV          R6,Velocity+02H
        MOV          R5,Velocity+01H
        MOV          R4,Velocity
        LCALL        ?C?ULDIV                   ;无符号长型除法程序
        CLR          A
        MOV          R3,A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CLR          C
        LCALL        ?C?ULCMP                  ; 无符号长型比较程序
        JNZ          ?C0018

        MOV          R7,#020H
        SJMP         ?C0032
?C0018:

        CLR          A
        MOV          R3,#064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MOV          R7,Velocity+03H
        MOV          R6,Velocity+02H
        MOV          R5,Velocity+01H
        MOV          R4,Velocity
        LCALL        ?C?ULDIV
        MOV          A,R7
        ADD          A,#030H
        MOV          R7,A
?C0032:
        LCALL        _write_1602dat                                ;调用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C0019:

        CLR          A
        MOV          R3,#064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MOV          R7,Velocity+03H
        MOV          R6,Velocity+02H
        MOV          R5,Velocity+01H
        MOV          R4,Velocity
        LCALL        ?C?ULDIV
        MOV          R4,AR0
        MOV          R5,AR1
        MOV          R6,AR2
        MOV          R7,AR3
        CLR          A
        MOV          R3,#0A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LCALL        ?C?ULDIV
        PUSH         AR4
        PUSH         AR5
        PUSH         AR6
        PUSH         AR7
        CLR          A
        MOV          R3,#064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MOV          R7,Velocity+03H
        MOV          R6,Velocity+02H
        MOV          R5,Velocity+01H
        MOV          R4,Velocity
        LCALL        ?C?ULDIV
        POP          AR3
        POP          AR2
        POP          AR1
        POP          AR0
        MOV          A,R7
        ADD          A,R3
        MOV          R7,A
        MOV          A,R6
        ADDC         A,R2
        MOV          R6,A
        MOV          A,R5
        ADDC         A,R1
        MOV          R5,A
        MOV          A,R4
        ADDC         A,R0
        MOV          R4,A
        CLR          A
        MOV          R3,A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CLR          C
        LCALL        ?C?ULCMP
        JNZ          ?C0020

        MOV          R7,#020H
        SJMP         ?C0033
?C0020:

        CLR          A
        MOV          R3,#064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MOV          R7,Velocity+03H
        MOV          R6,Velocity+02H
        MOV          R5,Velocity+01H
        MOV          R4,Velocity
        LCALL        ?C?ULDIV
        MOV          R4,AR0
        MOV          R5,AR1
        MOV          R6,AR2
        MOV          R7,AR3
        CLR          A
        MOV          R3,#0A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LCALL        ?C?ULDIV
        MOV          A,R7
        ADD          A,#030H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MOV          R7,A
?C0033:
        LCALL        _write_1602dat
?C0021:

        CLR          A
        MOV          R3,#0A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MOV          R7,Velocity+03H
        MOV          R6,Velocity+02H
        MOV          R5,Velocity+01H
        MOV          R4,Velocity
        LCALL        ?C?ULDIV
        MOV          A,R3
        ADD          A,#030H
        MOV          R7,A
        LCALL        _write_1602dat

        MOV          R7,#0C8H
        LCALL        _write_1602com

        MOV          R3,#040H
        MOV          R2,#042H
        MOV          R1,#0FH
        MOV          R0,#00H
        MOV          R7,Mileage+03H
        MOV          R6,Mileage+02H
        MOV          R5,Mileage+01H
        MOV          R4,Mileage
        LCALL        L?0035

        MOV          R3,#040H
        MOV          R2,#042H
        MOV          R1,#0FH
        MOV          R0,#00H
        MOV          R7,Mileage+03H
        MOV          R6,Mileage+02H
        MOV          R5,Mileage+01H
        MOV          R4,Mileage
        LCALL        ?C?ULDIV
        MOV          R4,AR0
        MOV          R5,AR1
        MOV          R6,AR2
        MOV          R7,AR3
        MOV          R3,#0A0H
        MOV          R2,#086H
        MOV          R1,#01H
        MOV          R0,#00H
        LCALL        L?0035

        MOV          R7,#0CBH
        LCALL        _write_1602com

        MOV          R3,#0A0H
        MOV          R2,#086H
        MOV          R1,#01H
        MOV          R0,#00H
        MOV          R7,Mileage+03H
        MOV          R6,Mileage+02H
        MOV          R5,Mileage+01H
        MOV          R4,Mileage
        LCALL        ?C?ULDIV
        MOV          R4,AR0
        MOV          R5,AR1
        MOV          R6,AR2
        MOV          R7,AR3
        MOV          R3,#010H
        MOV          R2,#027H
        LCALL        L?0034

        CLR          A
        MOV          R3,#010H
        MOV          R2,#027H
        MOV          R1,A
        MOV          R0,A
        MOV          R7,Mileage+03H
        MOV          R6,Mileage+02H
        MOV          R5,Mileage+01H
        MOV          R4,Mileage
        LCALL        ?C?ULDIV
        MOV          R4,AR0
        MOV          R5,AR1
        MOV          R6,AR2
        MOV          R7,AR3
        MOV          R3,#0E8H
        MOV          R2,#03H
        LCALL        L?0034

        CLR          A
        MOV          R3,#0E8H
        MOV          R2,#03H
        MOV          R1,A
        MOV          R0,A
        MOV          R7,Mileage+03H
        MOV          R6,Mileage+02H
        MOV          R5,Mileage+01H
        MOV          R4,Mileage
        LCALL        ?C?ULDIV
        MOV          R4,AR0
        MOV          R5,AR1
        MOV          R6,AR2
        MOV          R7,AR3
        CLR          A
        MOV          R3,#064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LCALL        ?C?ULDIV
        MOV          A,R7
        ADD          A,#030H
        MOV          R7,A
        LJMP         _write_1602dat

        RSEG  mainMABIAO
main:                                                ;主函数
        USING        0

        LCALL        init

        LCALL        lcd_init          ;调用液晶初始化函数
?C0023:

        LCALL        display

        SJMP         ?C0023

CSEG        AT        00003H                  ;外部中断0入口地址
        LJMP        EXINT0

        RSEG  EXINT0MABIAO
        USING        0
EXINT0:                                        ;外部中断函数
        PUSH         ACC

        INC          count+01H
        MOV          A,count+01H
        JNZ          ?C0031
        INC          count                   ;计数脉冲值+1
?C0031:

        POP          ACC                        ;出栈
        RETI                            ;外部中断0返回

CSEG        AT        0000BH
        LJMP        time0

        RSEG  PRtime0MABIAO
        USING        0
time0:                                ;定时器中断函数
        PUSH         ACC
        PUSH         B                ;入栈保护
        PUSH         DPH
        PUSH         DPL
        PUSH         PSW
        MOV          PSW,#00H
        PUSH         AR0
        PUSH         AR1
        PUSH         AR2
        PUSH         AR3
        PUSH         AR4
        PUSH         AR5
        PUSH         AR6
        PUSH         AR7
        USING        0
        MOV          TH0,#03CH           ;重装50ms定时初值
        MOV          TL0,#0B0H
        INC          L0                            ;每中断一次(L0)+1
        MOV          A,L0                         ; (L0)->A
        CLR          C
        SUBB         A,#0AH                         ;寄存器A中内容与10比较
        JC           ?C0028                         ;不相等则转移至?C0028
        MOV          L0,#00H                           ;相等则清零
        CLR          A                                  ;//Mileage=Mileage+Velocity*500/36;里程m=速度km/h*1000*5/3.6
        MOV          R7,#0F4H
        MOV          R6,#01H
        MOV          R5,A
        MOV          R4,A
        MOV          R3,Velocity+03H
        MOV          R2,Velocity+02H
        MOV          R1,Velocity+01H
        MOV          R0,Velocity
        LCALL        ?C?LMUL
        CLR          A
        MOV          R3,#024H
        MOV          R2,A
        MOV          R1,A
        MOV          R0,A
        LCALL        ?C?ULDIV
        MOV          A,Mileage+03H
        ADD          A,R7
        MOV          Mileage+03H,A
        MOV          A,Mileage+02H
        ADDC         A,R6
        MOV          Mileage+02H,A
        MOV          A,Mileage+01H
        ADDC         A,R5
        MOV          Mileage+01H,A
        MOV          A,Mileage
        ADDC         A,R4
        MOV          Mileage,A
        MOV          R6,count            ; Velocity=count/5;//将100ms内的脉冲数/5
        MOV          R7,count+01H
        MOV          R4,#00H
        MOV          R5,#05H
        LCALL        ?C?UIDIV                ;除法子程序
        CLR          A
        MOV          Velocity+03H,R7
        MOV          Velocity+02H,R6
        MOV          Velocity+01H,A
        MOV          Velocity,A
        MOV          count,A
        MOV          count+01H,A
?C0028:                           ;出栈
        POP          AR7
        POP          AR6
        POP          AR5
        POP          AR4
        POP          AR3
        POP          AR2
        POP          AR1
        POP          AR0
        POP          PSW
        POP          DPL
        POP          DPH
        POP          B
        POP          ACC
        RETI                    ;T0中断返回
        RSEG  COMABIAO
tab1:                                                ;定义字符串
        DB  ' ' ,' ' ,'S' ,'p' ,'e' ,'e' ,'d' ,':' ,' ' ,' '
        DB  ' ' ,' ' ,' ' ,' ' ,'k' ,'m' ,'/' ,'h' ,000H
tab2:
        DB  'M' ,'i' ,'l' ,'e' ,'a' ,'g' ,'e' ,':' ,' ' ,' '
        DB  '.' ,' ' ,' ' ,' ' ,'k' ,'m' ,000H
        END

网友A:
        MOV          R7,Velocity+03H
        MOV          R6,Velocity+02H
        MOV          R5,Velocity+01H
        MOV          R4,Velocity
这一段的意思是:首先搞清楚我们要进行除法运算的数存储在哪里
在程序中定义了Velocity:   DS           4   即此地存放有1个4字节的数据,这4个字节的地址分别是:Velocity,Velocity+1,Velocity+2,Velocity+3,这4个字节的数据要取出搬至通用寄存器中才能进行运算,如果第一字节搬到R4,就使用 MOV          R4,Velocity,第2个字节搬至R5,就使用MOV          R5,Velocity+01H,依次类推

网友B:
Velocity定义4 Byte存储空间,四条MOV就是将Velocity地址存储的四个字节分别读进寄存器R4 R5 R6 R7

网友C:
错了 Velocity地址存储的四个字节分别读进寄存器R4 R5 R6 R7

网友C:
不对 Velocity地址存储的四个字节分别读进寄存器R4 R5 R6 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