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单片机串行通信控制八小灯循环点亮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崩溃

楼主(2020-07-10):
做的是两单片机串行通信控制八小灯循环点亮。编译成功,但就是没反应。
发送程序/**********************************/

/**********************************/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
TI=0;
}
/**************************************************************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200;m++)
for(n=0;n<250;n++)
;
}
void main_(void)
{
unsigned char i;
TMOD=0x20;
SCON=0x4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while(1)
{
for(i=0;i<8;i++)
{
Send(Tab[i][i]);
delay();
}
}
}
接收程序#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TMOD=0010 0000B,???T1?????2
SCON=0x40;  //SCON=0100 0000B,??????1
PCON=0x00;  //PCON=0000 0000B,???9600
TH1=0xfd;   //????????T1???
TL1=0xfd;   //????????T1???
TR1=1;      //?????T1
REN=1;
while(1)
{
          P1=Receive();
}

}

网友A:
最近刚学串口通信,会不会是scon=0x50?不过我很菜的就是了

网友B:
图纸上U1中这P30要接至U2的P31

网友C:
Send(Tab[i][i]); 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D:
Tab[i][i]?哪来的二维数组?

网友E:
2个蛋骗鸡加载同一个程序,本程序甲乙蛋骗鸡互发数字在数码管中显示。

网友E:
点亮发光管道理一样稍加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Send(Tab); 这句什么意思?

上传的时候打错了,源程序是一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Tab?哪来的二维数组?

上传的时候打错了,源程序是一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学串口通信,会不会是scon=0x50?不过我很菜的就是了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