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单片机的定时器有几率卡死?

楼主(2020-07-11):
这个程序就是四个按键按键控制十个LED灯,LED1,LED2,LED3,LED4是对应定时显示的灯其中两个按键各要控制四个灯,定时那个按键是按三次,分别亮LED2、3、4、对应三种定时时间,按第四次关闭定时器LED1灯。

问题是:
1.为什定时器正在运行的时,疯狂乱按除了定时按键之外的其他按键,有很大几率会导致定时器卡死,定时灯也就不会自动熄,除非把定时器关掉,重新打开。
2.定时器运行的时候,按其他键的频率比较慢,或不按其他按键,这样定时正常,不会卡死。

我自学比较菜,看着程序逻辑也是正确的啊,就是找不到BUG在哪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帮帮忙。

网友A:
图片不好测试,把原码发上来帮你看看。理论上不可能出现定时器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好测试,把原码发上来帮你看看。理论上不可能出现定时器卡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k1=P0^0;  //启动按键
sbit k2=P0^1;
sbit k3=P0^2;
sbit k4=P0^3;  //定时按键

//=================================================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sbit led6=P1^5;
sbit led7=P1^6;
sbit led8=P1^7;
sbit ledA=P3^3;
sbit ledB=P3^4;
//=================================================
uint num;
uchar numA;         //按键计数标志A
uchar numB;         //按键计数标志B
uchar numC;         //按键计数标志C
uchar numD;         //按键计数标志D
int X;
uchar Flag;         //定时标志

void Delay1ms(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Timer0(void)
{
        num = 0;
        numA = 0;
        numB = 0;
        numC = 0;
        numD = 0;
        TMOD = 0x01;        //T0工作方式1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TR0 = 1;
}
void keyprosA1(void)
{
        if (k1==0)        //启动键
        {
                Delay1ms(10);
                if (k1==0)
                {
                        numA++;
                        if (numA==1)
                        {
                                ledA = 0;
                                led1 = 0;
                                led5 = 0;
                        }
                        else if(numA!=1||X==2)
                        {
                                TR0 = 0;
                                num = 0;
                                numA = 0; numB = 0; numC = 0; numD = 0;
                                P1 = 0xFF;
                                ledA = 1; ledB = 1;
                        }
                }
                while(!k1);
        }
}
void keyprosB2()
{
        if (k2==0&&numA==1)        //按键B
        {
                Delay1ms(10);
                if (k2==0)
                {
                        numB++;
                        if (numB==1)
                        {
                                ledB = 0;
                        }
                        else
                        {
                                numB = 0;
                                ledB = 1;
                        }
                }
                while(!k2);
        }
}
void keyprosC3()
{
        if (k3==0&&numA==1)        //按键C
        {
                Delay1ms(10);
                if (k3==0)
                {
                        numC++;
                        if(numC==1)
                        {
                                led5 = 1; led6 = 0;
                        }
                        else if(numC==2)
                        {
                                led6 = 1; led7 = 0;
                        }
                        else if(numC==3)
                        {
                                led7 = 1; led8 = 0;
                        }
                        else
                        {
                                numC = 0;
                                led8 = 1; led5 = 0;
                        }
                }
                while(!k3);
        }
}

void keyprosD4()
{
        if (k4==0&&numA==1)        //定时键D
        {
                Delay1ms(10);
                if (k4==0)
                {
                        numD++;
                        if (numD==1)
                        {
                                num = 0;
                                TR0 = 1;
                                led1 = 1;
                                led2 = 0;
                                Flag = 1;
                        }
                        else if (numD==2)
                        {
                                TR0 = 0;
                                num = 0;
                                TR0 = 1;
                                led2 = 1;
                                led3 = 0;
                        }
                        else if (numD==3)
                        {
                                TR0 = 0;
                                num = 0;
                                TR0 = 1;
                                led3 = 1;
                                led4 = 0;
                        }
                        else
                        {
                                TR0 = 0;
                                num = 0;
                                numD = 0;
                                led4 = 1;
                                led1 = 0;
                        }
                }
                while(!k4);
        }
}
void time0()        //定时
{
        if (numD==1&&num==40)
        {
                P1=0xFF;
                num = 0;
                numA = 0; numB = 0; numC = 0; numD = 0;
                ledA = 1; ledB = 1;
        }
        else if (numD==2&&num==80)
        {
                P1=0xFF;
                num = 0;
                numA = 0; numB = 0; numC = 0; numD = 0;
                ledA = 1; ledB = 1;
        }
        else if(numD==3&&num==120)
        {
                P1=0xFF;
                num = 0;
                numA = 0; numB = 0; numC = 0; numD = 0;
                ledA = 1; ledB = 1;
        }
}
void main()
{
        InitTimer0();
        while(1)
        {
                keyprosA1();
                keyprosB2();
                keyprosC3();
                keyprosD4();
                time0();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num++;
}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接线出现了问题

网友C:
按键P0口有没上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楼主注意:标准51单片机P0做按键检测要加上拉电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k1=P0^0;  //启动按键
sbit k2=P0^1;
sbit k3=P0^2;
sbit k4=P0^3;  //定时按键

//=================================================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sbit led6=P1^5;
sbit led7=P1^6;
sbit led8=P1^7;
sbit ledA=P3^3;
sbit ledB=P3^4;

//=================================================
uint num;
bit   numA;         //按键计数标志A
uchar numB;         //按键计数标志B
uchar numC;         //按键计数标志C
uchar numD;         //按键计数标志D
//int X;
//uchar Flag;         //定时标志
/*
void Delay1ms(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Timer0(void)
{
        num = 0;
        numA = 0;
        numB = 0;
        numC = 0;
        numD = 0;
        TMOD = 0x01;        //T0工作方式1
        TH0 = 0x4C;      //50毫秒@11.0592MHz
        TL0 = 0x00;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int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 (!k1||!k2||!k3||!k4)
        {
                count++;
                if(count>=10 && sign==0)    //启动键
                {
                        sign=1;
                        if(!k1)
                        {
                                numA=~numA;
                        }
                        if(!k2 && numA!=0)
                        {
                                numB++;
                                if (numB==2)
                                {
                                        numB=0;
                                }
                        }
                        if(!k3 && numA!=0)//按键C
                        {
                                numC++;
                                if(numC>=4)
                                {
                                        numC=0;
                                }
                        }
                        if(!k4 && numA!=0)        //定时键D
                        {
                                numD++;
                                num=numD*40;
                                if (numD>=4)
                                {
                                        numD=0;
                                        numA=0;
                                }
                        }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function()
{
        if(numA)
        {
                ledA = 0;
                ledB=numB;
                P1=~((0x01<<(4+numC))|(0x01<<numD));
        }
        else
        {
                numA = 0;
                numB = 0;
                numC = 0;
                numD = 0;
                ledA = 1;
                ledB = 1;
                P1=0xff;
        }
}
void main()
{
        InitTimer0();
        while(1)
        {
                key_scan();
                function();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4C;      //50毫秒
        TL0 = 0x00;
        if(numA==1 && numD!=0)
        {
                num--;
                if(num==0)
                {
                        numA = 0;
                }
        }
}

网友D:
关闭电源,导入后重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