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将测的气压值转化为肺活量 求指导

楼主(2020-07-11):
(无正文)

网友A:
气压值仅仅是一个瞬间数值,肺活量是一个容积数值,不能直接换算。如果呼出气体储存在一个气球里面,那么分别测量压力值对应的容积值,做成数组自动计算。如果没有气球类储存呼出气体,计算就比较复杂了。需要设定管道直径,毫秒压力采样,不同压力下气体流量值,还需要乘时间。

网友B:
不同气压值下的肺活量应该受个体差异影响,仅靠计算是不行的,需要实际测试,积累数据,找出规律,再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