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temp!和!temp啥区别

楼主(2020-07-11):
(图片)

网友A:
temp!没有这么写的,只有!=是不等于的意思,!temp是取非的意思

网友B:
否定不等于的意思了。

网友C:
temp!后面的!是和=组成!=(不等于);!temp是非temp(取非)

网友D:
“!=”表示不等于。 “!xx”表示逻辑反转

网友E:
TEMP不等于0xf0,temp=temp&0xf0,取P3口高四位电平,应该是按键扫描,当按键按下,高四位电平,发生变化,这时候取下IO口的电平数据,根据数据,确定按键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TEMP不等于0xf0,temp=temp&0xf0,取P3口高四位电平,应该是按键扫描,当按键按下,高四位电平,发生变化,这 ...

那低四位永远都是0啊  低四位怎么没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没有这么写的,只有!=是不等于的意思,!temp是取非的意思

if(c>='0'&&c<='9')------------------------你好  这样的语句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没有这么写的,只有!=是不等于的意思,!temp是取非的意思

取反和取非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否定不等于的意思了。

void main()前面那个void可以省去是吧  而其他的void 其它()这个void是不能去掉?

网友F:
同temp!和!temp不关系,同基础有关系,多看看基础

网友G:
你见过!加变量的用法?莫非是你创造的?反正我没见过

网友A:
如果c大于'0'且小于'9'则执行语句,
’0‘=0+48
’9‘=9+48

网友H:
!=表示≠;!某某表示非某某。

网友H:
!是和=连在一起的,!=表示不等于;!某某表示非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