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字电路警报器

楼主(2020-07-11):
要求:两只开关AB,先按下A再按下B、加计数1,先按下B再按下A,减计数1;系统初值为0,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清零,则报警,提示场馆内有人隐藏。请问具体设计应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A:
用单片机来做最简单吧

网友B:
用标志位来做呀,想要判断是什么状态就去读标志为得知就行了呀,貌似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C:
如果缺少一个“A”,又缺少一个“B”,怎么修改?按了一个“A”,忘了一个“B”,怎么确认?设计要符合实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