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90+74LS192四路计时计分数字抢答器电路设计资料

楼主:
抢答器作为一种工具,已广泛应用于各种智力和知识竞赛场合。但抢答器的使用频率校低,且有的要么制作复杂,要么可靠性低,减少兴致。作为一个单位若专购一台抢答器虽然在经济上可以承受,但每年使用的次数极少,往往因长期存放使(电子器件的)抢答器损坏,再购置的麻烦和及时性就会影响活动的开展。目前多数抢答器存在3个不足之处:首先,现场线路连接复杂。因为每个选手位于抢答现场的不同位置,每个选手与控制台之间要有长长的连接线。选手越多,连接线就越多、越乱,这些连接线不仅影响了现场的美观,而且降低了抢答器的可靠性,增加了安装的难度,甚至影响了现场人员的走动。其次,电路复杂。因为简单逻辑电路只完成号码处理、计时、数据运算等功能,其它功能如选手号码的识别、译码、计分显示等仍只能通过数字集成电路完成。采用简单逻辑电路扫描技术识别选手抢按号码时,电路的延迟时间较大,最后导致容易出现选手抢按成功现象。
(1)主持人按"抢答开始"键,会有提示音,并立刻进入抢答倒计时,如有选手抢答,会有提示音,并会显示其号数并立刻进入回答倒计时,不进行抢答查询,所以只有第一个按抢答的选手有效。
(2)如倒计时期间,主持人想停止倒计时可以随时按"停止"按键,系统会自动进入准备状态,等待主持人按"抢答开始"进入下次抢答计时。
(3)抢答开始后 可以实现加减分功能
(4)抢答开始后,计时功能开启。
二、电路设计原理
如下图所示为总体方框图。其工作原理为:接通电源后,主持人将开关按下即为“清零”状态,清零指示灯灭,抢答器处于禁止状态,编号显示器灭灯;主持人将开关断开即为“开始”状态,宣布“开始”,指示灯亮,抢答器工作,当有人抢答时,蜂鸣器发出声响并且灯不断闪烁。选手进行抢答时,抢答器将完成:优先判断、编号锁存、编号显示、蜂鸣器鸣叫及灯闪烁的提示等操作。当一轮抢答之后,禁止二次抢答。如果再次抢答必须由主持人再次操作“清除”和“开始”状态开关。

具体的说明如下:
    1、抢答器按钮就是改变输入的电平信号,从原理图可以看出这里设计的是是低电平有效。
  2、优先编码电路用来把输入的高低电平信号编码,74LS148优先编码器及8—3编码器,输出3位2进制数,以代表不同的低电平信号。
   3、锁存器用的是D触发器,因为D触发器结构和功能都比较简单,方便使用。D触发器使用4个,第四个除用来输出2进制数的最高位外,还用于控制信号的锁定,即触发或锁定触发器的工作状态。
   4、数码显示器用带译码功能的数码管。使用简单、方便 。
    5、主持人控制开关就是一个开关,用来清零和开始工作,设置了一个指示灯,当指示灯亮表示开始,灭了表示开关闭合主持人清零。
    6、控制电路,除了第四个D触发器和主持人的开关外,还需要4个抢答器按钮组成的4输入与非门和第四个触发器用 一个与门共同组成一个控制电路来控制信号的传输和锁定。
    7、报警显示电路,用一个蜂鸣器和一个灯作为报警信号,所以选择一个LED灯来表示信号的锁定。为了使更明显一些,给LED灯加了个连续脉冲信号,以使灯能够按我们需要的频率一闪一闪。
    8.计时电路:采用74LS190D减法计数电路、74LS48译码电路和2个7段数码管即相关电路组成。完成的功能是当主持人按下开始抢答按钮后,进行20s倒计时,到0s时倒计时指示灯亮。当有人抢答时,计时停止。两块74LS192 实现减法计数,通过译码电路74LS48显示到数码管上,其时钟信号由时钟产生电路提供。74LS192的预置数控制端实现预置数30s,计数器的时钟脉冲由秒脉冲电路提供。按键弹起后,计数器开始减法计数工作,并将时间显示在共阴极七段数码显示管上,当有人抢答另外,还用到一些其他的与非门和或非门,都是一些实验室常用的器件。
9.计分电路
计分电路共有四组,结构一致,使用74LS192加减计数器构成记分器。通过两个开关J7和J8控制加分或者减分。
三、器件及单元模块
1.抢答按钮的设计
选用4个可弹起按钮作为抢答按钮。如下图所示:

2.优先编码电路设计
采用74LS148优先编码器作为编码电路。74LS148编码器引脚图及功能表如下:
74LS148功能表
优先编码器是数字系统中实现优先权管理的一个重要逻辑部件。一般编码器的输入端只能有一个为有效信号,才能进行编码。优先编码器的各个输入不是互斥的,它允许多个输入端同时为有效信号。优先编码器的每个输入具有不同的优先级别,当多个输入信号有效时,它能识别输入信号的优先级别,并对其中优先级别最高的一个进行编码,产生相应的输出代码。
输入端:~    输出端: A0~A2(低电平有效)
使能输入端:低电平有效
EO使能输出端:当=0时,EO=1表示有有效信号输入
扩展输出端:=0时,表示编码器工作,=1时表示编码器不工作
3. 锁存器
此设计电路选用D触发器作为锁存器电路。D触发器的逻辑功能表如下所示:
D触发器的特性表
CP
D
Qn
Qn+1
X
X
Qn
Qn+1
0→1
0
0
0
0→1
0
1
0
0→1
1
0
1
0→1
1
1
1

  D触发器具有在时钟脉冲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的特点,当时钟脉冲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刻,输入端D的值传输到输出端。
4.数码显示器
    数码显示器用带译码功能的4线的七段显示数码管:

功能表如下:
数字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1
1
0
0
1
1
0
0
0
1
0
1
0
1
0
1
0
1

5.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由触发器和输入信号一起控制电路的工作。

原理:如上图所示,4个触发器的置数端都置为高电平,这样在开始工作时触发器的Q非端为1,当输入信号有高电平信号时,通过与门触发器开始工作,经过触发器将信号传输到显示数码管,而第4个触发器Q非端变为低电平,返回到与门锁定触发器的状态,这样将信号锁住,其他按钮信号就将不会显示。
6.报警显示电路
实验选择灯来表示信号的锁定。
综上来说,电路可分为三个主要模块:编码模块、信号锁定模块和显示模块。下面分别对三个模块进行说明和仿真。
7.倒计时电路
十进制同步加减计数器74LS192减法计数电路、2个7段数码管即相关电路组成。完成的功能是当主持人按下开始抢答按钮后,进行20s倒计时,到0s时倒计时指示灯亮。当有人抢答时,计时停止。两块74LS192 实现减法计数,通过译码电路74LS48显示到数码管上,其时钟信号由时钟产生电路提供。74LS192的预置数控制端实现预置数20s,计数器的时钟脉冲由秒脉冲电路提供。按键弹起后,计数器开始减法计数工作,并将时间显示在共阴极七段数码显示管上.

8.计分电路
计分电路共有四组,结构一致,使用74LS192加减计数器构成记分器。通过两个开关J7和J8控制加分或者减分。

1.编码模块
编码部分主要利对74LS148,电路原理图如下,并进行了功能的仿真。
上面电路是对编码部分的功能仿真,74LS148是低电平有效的优先编码器,输出端A0A1A2输出的二进制正好与十进制对应。例如开关3接低电平,则输出A0A1A2=011,数码管将会显示3
从仿真结果中可看出编码这一模块的功能是正确的。
2.信号锁定模块:
工作原理:接通电源清零后,四个触发器的PR置位端都是低电平,输出Q为0,Q'为1,当有低电平信号时,或非门为1,与门输出为1,四个触发器都开始工作,由于第四个触发器的输入端一直是1,所以使输出端Q为1,Q'为0,U4输出变为0,锁住触发器的状态,这样来锁住信号的,当进行下一次工作时必须要清零。
3.显示模块:
显示电路就是一个DCD4线的数码显示管,他的输入二进制正好与十进制对应,在上面的仿真实验中都用到了数码管。
四、整体电路图及仿真结果
图中的一个4输入的与非门,当有选手按按钮时,通过它产生一个高电平信号,此高电平信号与由第四个触发器的Q'端初始的高电平信号通过与门U10来触发触发器,又通过Q'端的低电平信号来锁住信号。优先编码器用来对输入的信号编码为三位的二进制数,后面在给小灯加个脉冲信号来使他闪烁起来。

仿真结果如下:1号先抢答

3号先抢答
在系统调试之前,我们需要对系统进行参数设置,具体参数我们已在图中标出。
通过一系列的理论设计, 为了验证对理论应用的正确性,选用Multsim软件进行仿真,验证所设计的电路能否实现清零,启动,暂停,继续,报警,数字显示等功能,结果显示该数字抢答器满足要求。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小白初学,肯定有很多的错误,请大家批评指导):

网友A(2020-07-17):
计分器那里没法用QAQ

网友B(2021-06-22):
计分器那里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