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喜欢玩什么单片机?

楼主(2020-07-11):
单选投票, 共有 427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49.88% (213)
41.22% (176)
2.34% (10)
1.41% (6)
5.15% (22)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在能够满足功能要求前提下,哪个又便宜又可靠就用哪种。

网友B:
51和stm32,毕竟只会这两个。。。

网友C:
这样说吧,一般不跑linux的,可以学stm32,dsp,也可以学一下linux,买个arm玩玩,Vxworks也可以

网友D:
AVR ATMEGA STM8/32

网友E:
51是基础,32更深一步

网友F:
仅仅选择的话 那绝对选择速度快的了 喜欢是一方面 用的时候就要看具体需要了

网友G:
复杂的不会,还是简单的51好用

网友H:
51能满足我的需求了又比较便宜

网友I:
我是新手,51比较简单好用,其他的还没有尝试

网友J:
这个没固定,看性价比,再说这事是可以边学边用

网友K:
你这个投票只能选一个,对于用的多的人来说有点选择困难

网友L:
先从最基本的学会,打好基础,再逐步学习深入

网友M:
现在51的增强型也很nb,其实很多项目都可以用51搞定的

网友N:
现在国产的MCU越来越成熟了,改用国产MCU

网友O:
51和stm32

网友P:
什么样的单片机都有人用,市场决定了它的存在!

网友Q:
stm32近还在用

网友R:
既然是玩,那就根据自己掌握的程度去选择好了。

网友S:
这个看具体要求吧,我在学习阶段使用51,做比赛用的是stm32

网友T:
stm32挺好的,觉得该有的都有,还好上手

网友U:
ST开发板,资料也全

网友V:
STM32更好一点吧 功能和外设多一点

网友W:
正在学stm32,感觉挺复杂,但是功能很强大

网友X:
还是先51,在去学STM32.这样对自己学习有好处

网友Y(2021-04-28):
入门选51,一般的工业产品,控制系统,够了。
深入用STM。STM功能强大而丰富。

网友Z:
简单的项目用arduino这种,省时省力,复杂项目用stm32,可靠

网友AA:
我之前用51及STM32晶片较多,目前改TI 或新唐比较好.

网友AB:
现在都玩国产的MCU了 。。。

网友AC:
想自主开发一款单片机

网友AD:
51和stm32 arduino

网友AE:
只玩过51系列单片机

网友AF:
51更好入手

网友AG:
Arduino吧,感觉比较适合上手的

网友AH:
入门用的AT89C52,现在在学STC15,以后往后深入的话一定会用到STM32的

网友AI: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51单片机,32也还可以

网友AJ:
51的简单

网友AK:
STM32 is a good microcontroler to start learning

网友AL:
51是不是比较简单

网友AM:
TM32 is a good microcontroler to start learning

网友AN:
引用 网友A:
在能够满足功能要求前提下,哪个又便宜又可靠就用哪种。

根据自己需要的设计要求

网友AO:
51,老师说这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AP:
之前的项目就用的51单片机,对51单片机有着特殊的感情

网友AQ:
51单片机,刚开始学习

网友AR:
之前用51,这个比较简单,但是很多功能还需要其他元器件辅助完成,显示在使用STM觉得处理性能高,也是国产,比较支持

网友AS:
日常stm32,但是现在价格太高了

网友AT:
玩过很多种类的单片机,用的最多的就是32

网友AU:
fpga  最近再用

网友AV:
STM32 这个功能比较好

网友AV:
STM32 这个性能好点  51的简单些好上手

网友AW:
新手表示只会51

网友AX:
国产低位STC的单片机用得多

网友AY:
多选功能给整上,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我全都要

网友AZ:
我喜欢
stm8

网友BA:
肯定是51,简单,好用。

网友BB:
51呀 感觉很好学会

网友BC:
51最经典,PIC抗干扰更强,st系列性价比高。

网友BD:
从基础到进阶,根据需要来

网友BE:
我是新手,只有51玩的还行

网友BF:
反正就是51,要么32

网友BG:
5151,老师上课讲的就是51

网友BH:
入门的话就是51和stm32。

网友BI:
stm32系列用的最多

网友BJ(2021-08-22):
喜欢51,更容易掌握

网友BK:
51确实容易入门,到底使用哪款,好用就好

网友BL:
既然是玩那首先就看心情了,如果是职业那就没啥可选了

网友BM:
STM32 的资料多一点

网友BN:
我喜欢 外设功能可以映射到任意IO的单片机,如UART可以设置为从1脚/2/3/4/5/6...等IO口输出,如芯圣的HC89F0541就是其中一个

网友BO:
就搞51,AVR,STM32这三种就好了,简单的就用51,负责的用STM32.

网友BP:
我用的STM32

网友BQ:
通常会在公司所擅长的单片机中选择成本低的

网友BR:
刚开始入门用的是51单片机,毕竟资料丰富,入门后就开始玩STM32单片机,这个要是资料多,移植代码方便,基本问题都可以百度到。

网友BS:
还有  ARM, MPS430, PIC, TMS, Freescale  ,

网友BT:
目前只学了c51,感觉用的还挺顺手的

网友BU:
引用 网友AS:
日常stm32,但是现在价格太高了

国产STC32一但研发上市,未来5年STM32如果价格控制不住,很有可能会退出中国市场。

网友BV:
关键看哪个便宜,反正玩法都差不多。

网友BW:
用STM32吧,功能比较强大,运算速度快

网友BV:
选项有问题啊, 第一个51是内核,后面几个选项都是厂商,做51的厂商多了去了,你怎么和下面的厂商去放一个平面去选择?

网友BX:
我也想用别的,可惜就会51哈哈

网友BY:
我比较喜欢51,因为接触时间久,感情深了

网友BV:
这种投票就不应该搭理,  投哪个多了, 哪个就涨价, 不投哪个也不会降价, 完全没有任何好处, 只有坏处的事情, 怎么那么多人参与?

网友BZ:
先玩玩51,熟练了在向上努力吧

网友CA:
我比较菜,只会51

网友CB:
在能满足实验的要求的前提下,哪个单片机比较划算就用哪种

网友CC:
一开始接触的就是51啦

网友CD:
我用STC89C51单片机,可以用来制作简单的设计,像是流水灯,循迹小车之类的都可以

网友CE:
我是个新手,我只会玩51

网友CE:
其实我也想玩stm32,可是没人教我,另外有没有大神告诉我,有没有stm32仿真

网友CF:
引用 网友BT:
目前只学了c51,感觉用的还挺顺手的

我们也只学了这个,觉着不错

网友CG:
51的用着最顺手

网友CH:
FPGA严格上来说应该是数字逻辑电路,不是计算机/单片机。但是FPGA可以用内部逻辑电路模拟计算机/单片机。

网友CI:
用得最多的是stm32f4,运算能力强,适合参加robocon比赛,51比较考验逻辑思维,不过还是要看实际需要,便宜,满足要求的是最好的

网友CJ(2021-09-21):
还是32的好用,毕竟资料多,用的人也多,很容易查到资料和问题

网友CK:
大多数都是51,有时候还会用一下stm

网友CL:
我用STC89C52单片机

网友CM:
51,便宜可靠

网友CN:
51单片机用得多吧,像大学里面,基本都是从51单片机入门的

网友CO(2021-11-01):
我也用MSP430

网友CP:
从一开始用的AT8951

网友CQ:
stm因为m3内核从高端到低端都有这样节省时间

网友CR:
我只会51和stm

网友CS:
51入门还便宜

网友CT:
51和stm32准备打算学esp32

网友BO:
我用51单片机,AVR,STM32. 其他的单片机就基本没用过了。

网友CU:
不能搞一个多选题吗?最主要的是就会这么几款

网友CV:
根据项目需求选型,也不局限于这两种芯片

网友CW:
引用 网友BU:
国产STC32一但研发上市,未来5年STM32如果价格控制不住,很有可能会退出中国市场。

不会吧,stc内核不是太落后了吗

网友CX:
51多方便

网友CY:
我居然没玩过51,上来就是STM32

网友CZ:
新手,在学51

网友DA:
stc12或stc15,然后转stm32

网友DB:
平时测功能会选一个用的比较熟的单片机,做产品的时候还是更关注性价比

网友DC:
51和stm用习惯了

网友DC:
51吧,我学的是这个,用习惯了

网友DD:
51比较基础吧 更容易入手

网友DE:
arduino 51 32

网友DF:
单片机一般用C51,嵌入式一般用STM32

网友DG:
看需求吧,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当然选择价格低一点的

网友DH:
51单片机 最近在学习

网友DI:
根据自己实际,基础不好,可以从51学起。

网友DJ:
如果自己用来做些小东东用51,找工作的话一般32.

网友DJ:
引用 网友BU:
国产STC32一但研发上市,未来5年STM32如果价格控制不住,很有可能会退出中国市场。

主屏上不去,推屏困难。

网友DK:
STC,其他的玩不起了,太贵了

网友DL:
目前就接触过stm32个51单片机

网友DM:
对51掌握的更多,stm32.了解的不多

网友DN:
以前用PIC的,后来基本都是用STM

网友DO:
51,因为刚开始学,目前只会51

网友DP:
选择台系单片机,便宜又好用,量产稳定

网友DQ:
51啊,当初毕业设计就用的这个,一直沿用下来了

网友DR:
51永远的神

网友DS:
新手一般都是先学习51,在紧接着学习32的,我身边的师兄他们都是这样。

网友W:
STC89C51

网友DT(2021-12-01):
32和51,我用的STC89C51.

网友DU:
51和FPJA,主要是有老师带着我们玩

网友DV:
CX32  M0518之类的

网友DW:
51单片机挺简单的,适合初学者

网友DX:
我们用的STC单片机 俗称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