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怎么样用一个IO输出100K左右的频率?

楼主(2020-07-11):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使用计数器中断计数准确时间引脚取反操作即可

网友B:
stc下载工具stc-isp里有“软件延时计算器”,可以生成延时代码

网友C:
配置定时器5us中断,在中断里对引脚取反,输出占空比50%,频率100KHz方波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也可以用程序延时的方式

网友E:
PWM功能即可

网友F:
为啥不用PWM功能呢?

网友G:
最简单是用定时器的直接输出功能,这样不需要使用中断,不影响单片机cpu做别的事,使用中断的话有可能不准确,如果程序中还有其他中断,输出100K方波有可能有很大误差。

网友H:
使用定时器或者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