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ID的芯片程序是不是都加密了怎么拷贝?

楼主(2020-07-11):
本人是做维修的小白,想请教高手,相同的两台仪器,主板芯片程序是带有ID的,A仪器的芯片程序拷贝到B仪器的芯片上,B仪器不能用。我想请教下高手是不是芯片程序加密了?这个问题需要怎么解决,求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
我是拷贝程序下来也就是烧录下来,同样的A仪器的程序拷贝到B仪器里面,仪器不能正常使用,是不是主控加密了?换没有加密的主控是不是就可以用了,仪器硬件都是一样的,再次谢谢

网友A:
有些是加密的,但有些ID是未加密的。

网友B:
看是什么仪器,如果是示波器的就没有问题,程序存储在48脚的NOR FLASH里边的可以直接拷出来复制,比如说普源示波器,DS5062的程序可以或者带程序的存储器直接更换到DS5042或者DS5022的机器上可以直接升级机器为DS5062,不存在不开机的问题。其他机器估计也不会有问题,虽然存储器中存储着机器的序列号,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更改序列号。楼主所言不开机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存储芯片焊接问题?亦或者两台机器硬件相差过多。

网友C:
1:你怎么会有程序文件呢?是烧录文件还是代码?
2:如果是加密了,你就不会想着解密之类的,99.99%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还有0.01%是由深圳华强北的人来做的,一般人搞不来的
3:自己会写就自己写,加密方法有N多种,很多可能是你上电的那一下就已经决定了你用不了这个程序了

网友D:
有可能加密了,最好找一台C,对比A  C的程序是否相同(HEX、BIN)都可以比较,如果读出的都要同,也还是可能有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