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roteus仿真中电源插座和6pin开关在哪里?如何找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7-11):
proteus里的芯片电源都是默认接上的,其他的都用VCC代表电源。
六脚自锁开关实际上是双刀双掷开关,可以用两个单刀双掷开关表示,在元件库搜SW-SPDT可以找到

网友B:
Protues里面都是用电气标签,电源也是默认连接好了,芯片上面也是没有电源引脚让你接的

网友C(2023-05-07):
引用 网友A:
proteus里的芯片电源都是默认接上的,其他的都用VCC代表电源。
六脚自锁开关实际上是双刀双掷开关,可以用 ...

您好,关于六脚自锁开关在proteus怎么设置呢

网友D(2024-04-01):
像这张图片双刀双掷开关怎么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