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双机通信 流水灯控制 汇编,小学生想各位大佬求助

楼主(2020-07-11):
                  KEYIN   DATA    66H     ;将接收到的键值存放在RAM66H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23H     ;使用串口中断
                     AJMP  ZD

;;;;;;;;;;;;;;;;;;;;;;;;;;;;;;;;;;;;;;;;;;;;;;;;;;;;;;;程序初始化部分——J;;;;;;;;;;;;;;;;;;;;;;;;;;;;;;;;;;;;;;;;;;;;;;;;;;;;;;;;;;;;;;;;;;;;;;;;;;;;;;;;
      START:  ;初始化
                     MOV   SCON, #50H  ;方式1,串行口在方式1.允许接收
                     MOV   TMOD, #20H   ;定时器1  方式2
                     MOV   TH1, #0FDH  ;波特率设置
                     MOV   TL1, #0FDH  ;9600@11.0592MHz
                     SETB  TR1              ;开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
                     MOV   IE, #90H    ;开放中断开关 ,允许串口中断

;;;;;;;;;;;;;;;;;;;;;;;;;;;;;;;;;;;;;;;;;;;;;;;;;;;;;;;主程序——JXB;;;;;;;;;;;;;;;;;;;;;;;;;;;;;;;;;;;;;;;;;;;;;;;;;;;;;;;;;;;;;;;;;;;;;;;;;;;;;;;;
       LOOP1:  MOV   A, P1       ;读拨码开关    ,P1往外发送的
                     DJNZ  R7, $       ;延时
                     DJNZ  R6, $ - 2
                     MOV   B, P1       ;再读
                     CJNE  A, B, LOOP1  ;消抖
                     MOV   SBUF, A     ;向串口发送
                     ;上一句后,TI=1,先进入中断,而后返回到此处。

                     MOV A,KEYIN          ;从此处开始往下根据接收值KEYIN,进行不同模式的显示。
              M0: CJNE  A, #01H,M1  ;对方机 拨码0000_0001  (01H)
                     MOV  P0,#0FH        ;我方P0口显示  0FH
                     AJMP  LOOP1         ;返回主程序起始处

             M1:
                   CJNE  A, #02H,M8 ;对方机 拨码0000_0010  (02H)
                   MOV  P0,#0F0H
                   AJMP  LOOP1

             M8:   ;除了前2种情况,其余全都是全灭。
                      MOV P0,#0FFH  ;当接收到对方前八种KEYIN之外,均显示全灭。
                      AJMP  LOOP1

               ZD:  ;中断
                     JNB    RI, S_END    ;判断是收还是发,若RI=1则顺序执行,接收对方机发来的数据
                     CLR   RI
                     MOV   A, SBUF    ;读串口,
                     MOV  KEYIN,A     ;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KEYIN
                      AJMP EXIT
      S_END: CLR TI                 ;若是发送中断标志TI=1,接清零退出中断。
          EXIT: RETI

                    END

网友A: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问题?列一下,不然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