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将近20年的吊扇不转了,拆!

楼主:
炎炎夏日,风扇空调是必不可少的,今天发现吊扇居然不转了。刚开始以为是电机坏了,后面摸了下调速器非常烫,要不先拆它吧,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里面壳子都脆化了,一碰就脆,原来是连接变压器的线断了,用了将近用了20年,功成身退!

网友A(2020-07-13):
以前的产品质量杠杠哒,巴塞罗那时买的现在依然还在转

网友B(2021-01-19):
买了个无刷风扇,半年没到,直接烧了

网友C:
本来一点小毛病,这次彻底玩完了!

网友D:
不转一般是接触不良,老东西最容易发生的事。

网友E:
改成遥控继电器切换的吧,简单。

网友F(2021-07-01):
只要电机没烧, 它还会有第二春的,一般风扇不转我先检查电容,再怀疑其他的!哈哈哈

网友G:
以前的风扇质量,还是杠杠的

网友H:
上海“红双喜”台扇,1981年6月买,至今已满40年,仍正常运转。

网友I(2021-08-29):
如果是当年又粗又纯的铜线电机基本可以 用一辈子

网友J(2024-03-06):
这是电抗器,降压调速用的。不用也可以,只是没调速,与扇头无关,懂吗?

网友K:
以前咱们没有先进的工艺,造的东西水平是差了些,但确实是用心造的,耐用性真没得说。

网友L:
原生态的好东西,不像现在都是歪货,用的是铝线来代替铜线。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原生态的好东西,不像现在都是歪货,用的是铝线来代替铜线。

也不能怪铝线,现在大家都去买便宜货,厂家也没办法。买贵的东西一样也质量可靠。
如我家1987年买的钻石台扇,现在照样好好的,但那时候好像也要一百多块。那个价钱,那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H:
谢谢分享。我的那个12吋台扇,1980年夏初买的,上海双喜牌,已经四十多年,运转还很正常。曾经有一次不开机了,打开壳子一看,原来是断了一根线,焊上就好了。虽不是什么名牌产品,但质量绝对过硬。使用中我也很注意保养,每年用前各轴承处必定要加油一次;使用中决不无脑最高档,能使用低档就用低档,尽量减少其发热量,延长其寿命。

网友N(2024-05-04):
我还有两台94年的长城牌吊扇,1200mm的,一直在正常用中,只能说用的比较淡而矣,调速电抗器被加了n匝,成了所谓的“保健扇”了,风扇转速真的可数,可以称其为“微风扇”

网友O(2024-06-03):
以前的电机使用的漆包线是铜,现在的漆包线是铜包铝,收破烂都不收了。

网友P(2024-09-19):
那叫电抗器

网友Q:
换个电子调速器,实现无极调速。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无刷风扇,半年没到,直接烧了

还有这事?我还一直在迷信无刷电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