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的软件调试,定时时间为1ms,但是调试窗口中显示时间已经达到1.4ms左右

楼主(2020-07-12):
使用定时器1,在编写定时器程序时,根据公式
定时时间=(65535-X)*(12/晶振频率)

得到初值,编写如下程序实验
#include <reg52.h>
/*工作方式1_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ms)
{
        while(xms!=0)
        {
                TMOD=0x01;
                TR0=1;
                TH0=0xfc;TL0=0x66;
                while(TF0!=1);
                TF0=0;
                xms--;
        }
        TR0=0;
}
/*主程序*/
void main()
{
delay_ms(1);
}

定时时间为1ms,但是调试窗口中显示时间已经达到1.4ms左右,晶振频率为11.0592MHz设置无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恳请高人解答。

网友A:
定时器设置一次即可,为何要循环?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用定时中断?那样精度会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设置一次即可,为何要循环?

感谢回答
我定义一个delay_ms函数,意在延迟一定的时间,
        while(xms!=0)
        {
                TMOD=0x01;
                TR0=1;
                TH0=0xfc;TL0=0x66;
                while(TF0!=1);
                TF0=0;
                xms--;
        }
是将延迟1ms的动作执行xms次,每一次赋初值后,是等待定时器溢出才重新赋初值。我感觉这样没有问题,教材上也是如此。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用定时中断?那样精度会更好一点!

感谢回答
我想试验一下这种方式,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操作问题还是误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