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AT的51单片机还是STC的51芯片呢?

楼主(2020-07-12):
原因是什么?
单选投票, 共有 328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14.02% (46)
85.98% (282)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原因是比较简单,在刚入门阶段比较适合用AT

网友B:
STC8系列的单片机就不不错

网友C:
STC功能多,下载程序方便。

网友D:
仿真就用at的,比较方便

网友E:
at的停产了吧!

网友F:
综合考量吧,两种都会用,看功能和成本

网友G:
AT吧,好入门简单

网友H:
不管是初学者还是做工程项目,都没有必要用AT的了。外部电路和加密程度都没法比的。

网友I:
当初不懂买了AT  后来只买STC

网友J:
STC的功能多

网友K:
感觉大多数都是stc了

网友L:
在学校接触的也是STC宏晶的,基本没有见到过AT的,学校实验室里全都是STC89C51和STC89C52还有一些STM32

网友M:
STC,现在很多人学的这个

网友N:
STC用的多

网友O:
STC的功能比AT强大一些,现在企业开发中大多数还是喜欢用STC的51芯片来完成量产。

网友P:
stc的现在发展的挺好,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而且也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Q:
我使用了STC 51系列。

网友R(2020-09-04):
不好意思,这两款芯片都不用,没有性价比可言,初学可以用其入门

网友L:
本科用的就是STC89C51,C52了,好少碰到AT89的

网友S:
我的入门单片机是Atmel ,后来学的STC,工作之后发现这两款单片机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我接触的产品里面,价格太高了,特别是小家电里面用的都是0.5元以内的,每天的产量少的十几K,多的几十K上百K,以上两款单片机价格都是翻几倍的,那么每个月10多万甚至百来万的钞票自己留着不香吗...

网友T:
不知道怎么就有人喜欢发这些投票贴,还有那个让人不喜欢的ID,感觉楼主就喜欢玩噱头,喜欢出人头地

网友U:
AT 的基本没用过,学校用的是stc89c51,还有一部分的stm32现在stc的加密程度是at

网友V:
入门阶段比较适合用AT

网友W:
AT的其一速度慢,容量不够,其二,相同配置下价格贵,不易购买。其三功能比较单一,通信,AD/DA都不灵活。

网友X:
STC的,原因很简单,STC的量大价优。

网友Y:
没想到STC这么多水军,,说便宜的是不是水的太过分了,,STM,等其他的就不加入投票选项

网友Z:
价格便宜又量足 真香

网友AA:
现在主要使用STC8的芯片,用来开发产品比较适合

网友AB:
STC单片机功能还是要强大一些

网友AC:
要考虑采购链的问题,怕是拿货不稳定,或者周期长。

网友AD:
当然是stc

网友AE:
现在都是用STC的多一些吧。

网友AF:
刚入门,什么也不知道,就买了宏晶的

网友AG:
接触AT的,就用上了

网友AH:
我都 是用STC 的呢

网友AI:
stc比较好

网友AJ:
我是买到哪个用哪个

网友AK:
几十年前可以考虑AT, 死特惨一直不敢用, 当然非常适合初学, 51的芯片来个这样的2选1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抽屉里有样品的就有十几个品牌

网友AL:
STC89C51/52 大家都学这个

网友AM:
现在肯定是STC了吧。

网友AN:
用STC,下载方便

网友AO:
STC教学方便而且资源广,还简单,特别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AP:
STC8好啊,便宜就是王道啊

网友AQ:
我用HolyChip的51单片机

网友AR:
学校师傅教的是STC

网友AR:
stm32或者是stm8

网友AS:
去的公司大多用STC宏晶的单片机,很少用ATMEL的,因为芯片选型我的意见只是参考,所以默认远STC,有的公司用新唐的单片机

网友AT:
入门的话stc89c系列的比较好,容易上手,烧写程序也方便!

网友AU:
STC功能多一点,我周围的也都是使用STC的

网友AV:
用的STC89C52RC,感觉很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AW:
学的at,用的stc

网友AX:
我以前用AT的多,现在用STC的多,STC 在电路写程序方便调试

网友AY(2020-10-05):
学长推荐STC

网友AZ:
遇到哪个用哪个

网友BA:
一般新手入门学习以at51单片机好点,容易上手

网友BB:
入门阶段用AT的,最出名的还是AT89C51这款单片机

网友BC:
买的时候直接买的stc,at还没玩

网友BD:
stc吧,at虽然买了一个,到现在还不会用

网友BE:
除了官网奇葩,规格书难看以外,STC单片机挺不错的,

网友BF:
两款差不多是一样的。

网友BG:
STC接触比较多,使用较为方便,好像现在很多大学单片机课程教的也是STC

网友BH:
stc的现在发展的挺,而且也比较容易上手!建议使用。

网友BI: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比较简单,在刚入门阶段比较适合用AT

网友BJ:
现在一般用STC的比较多

网友BK:
STC下载很方便,下载器,很容易取得

网友BL(2020-12-07):
首先stc是宏晶公司的,at是atmel公司的  其次编程方式有区别,stc支持isp,at只能用编程器烧录  工作电压也有区别,stc范围更广一些,  stc内存要大一些,具体选哪个看你的需要

网友BM:
个人喜欢STM公司和TI公司的单片机芯片

网友BM:
个人喜欢STM和TI的单片机芯片

网友BN:
主要用STC,STC官网上信号区别都列出来了,很清楚

网友BO:
STC用着方便,上手快

网友BP:
我刚学AT51

网友BQ:
我是新手用at,入门简单

网友BR:
原因是我们教的是at

网友BS:
AT我入门刚用这个

网友BT:
常用的还是STC,功能多,下载程序简便

网友BU:
stc适合教学,学校用的多

网友BV:
STC的要好些,用的比较多

网友BW:
AT已经停产,如果自己有旧货做学习用,就不需要买新的。 旧款AT代码调试通过,移植在新的STC不需要改动太多,就可以用。  如果是产品上用,当然要用STC的来做了,产线是需要货源稳定的。

网友BX:
stc的单片机烧写方便啊

网友BY:
STM89C51的比较简单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BZ:
AT的系列只有5个中断,STC8就有40多个。

网友CA:
STC的兼容AT的,而且现在STC的比较多

网友CB:
AT51是专业课

网友CC:
STC的51芯片吧,师傅都是先从这个开始教我们的

网友CC:
STC的51芯片吧,师傅是从这个开始教我们的

网友CD:
STC的吧,好早之前买的。

网友CE:
初学者觉得AT比较好

网友CF:
STC,用的多

网友CG(2021-04-27):
stc 功能强大

网友CH:
AT89C51比较好用

网友CI:
STC适用AT代码且代码空间更大  功能也更强

网友CJ:
at模拟用过。实物全是stc,因为stc除了51,还有别的型号

网友CK:
入门时候用用,目前用stm32,LPC1768

网友CL:
ptotues中AT好找

网友CM:
at89c51

网友CN:
刚开始学的时候用的at,现在开始用stm的

网友CO:
stc市场上比较多吧

网友CP:
STC的比较好,但是也容易被断货,初学者两款都可以了解了解

网友CQ:
STC的51芯片

网友CR:
我在大学里上的课也是用的stc的芯片

网友CS:
单片机做控制程序很不错,做游戏都可以,只要你思路通达没有做不出来的程序

网友CT:
stm32 这个比较好

网友CU:
先明白一个问题,STC系列,AT89系统应该是你所说的51单片机,它们是一样的,编程都一样,只是硬件不一个厂家生产,略有区别。AVR也是AT系列的,只是和51内核不一要,学的人少,资料相对来说没有51的多,对初学者来说还是暂时推荐学51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