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06显示时间程序, leds一秒一变化,就不正常了

楼主(2020-07-12):
各位大佬,我是个业余爱好者,基础差,,请教大家了,,
我想让1206上显示,时间(小时:分种,秒),不知道哪里错了,1206显示秒的地方,不是一秒一变化,同时进入一秒
的IF中不见leds变化,1206,显示的部分全删了,进入一秒的IF  leds是有变化的,,一个个加的测试,也像一到1206写
命令处和1206写数据的地方,, leds一秒一变化,就不正常了,,(1206显示秒的地方,不是一秒一变化,)

谢谢谢谢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ms;
//unsigned char ml;
sbit sm=P2^6;          //RS 数据/命令选择。H/L.
sbit dx=P2^5;          // R/W读写选择。H/L.
sbit eo=P2^7;          //  使能
sbit leds=P2^0;
sbit ledf=P2^1;
sbit ledh=P2^2;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code yihang[]="BeiJingShiJian";
unsigned char code erhang[]="0123456789";

/* 开定时器T0.定时5MS   RST15F204 */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1;        //设定定时器0工作方式(16位定时器 )
    TH0 = 0xEC;            //
    TL0 = 0x78;        //
    EA = 1;                   // 开总中断
    ET0 = 1;           //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void Lcd1602_Delay1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写命令比如光标显示与不显示,需不需要移屏,在液晶什么位置显示        */
void xieml (unsigned char ml)
  {
        eo=0;
          dx=0;           // R/W读写选择。H/L..
        sm=0;           //RS 数据/命令选择。H/L.
        P0=ml;
        Lcd1602_Delay1ms(2);
        eo=1;
        Lcd1602_Delay1ms(2);
        eo=0;
  }

/*写数据比如在液晶显示什么容        */
void xiesj(unsigned char sj)
{
        eo=0;
    dx=0;           // R/W读写选择。H/L.
        sm=1;           //RS 数据/命令选择。H/L.
        P0=sj;
        Lcd1602_Delay1ms(2);
        eo=1;
        Lcd1602_Delay1ms(2);
        eo=0;
}

/*1206初始化        */
void chushiha()
{

   xieml(0X38);
   xieml(0X0c);
  // xieml(0X06);
   xieml(0X01);
}

/*主函数,写入固定时间,驱动某个继电器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s,f,h,sh,sg,fh,fg,hh,hg;
  InitTimer0();
  chushiha();

  while(1)
  {

  if(ms==200)
  {
   ms=0; s=s+1; leds=~leds;   //为了检测观察程序,加了一秒leds亮灭一次。
  }

  if(s==59)
  {
   s=0; f=f+1;ledf=~ledf;           //为了检测观察程序,加了一分leds亮灭一次。
  }

  if(f==59)
  {
   f=0; h=h+1; ledh=~ledh;
  }
  if(h==11)
  {
   h=0;
  }

  sg=s%10; sh=s/10;                // sg秒的个位数,sh秒十位数。
  fg=f%10; fh=f/10;                // fg分的个位数,fh分十位数。
  hg=h%10; hh=h/10;                // hg时的个位数,hh时十位数。

  xieml(0X80+0X01);
  for(n=0;n<14;n++)
  {
  xiesj(yihang[n]);            //1206第一行显示BeiJingShiJian。
}

  xieml(0X80+0X44);
  xiesj(erhang[hh]);          //1206第二行显示时间时的十位数。
  xieml(0X80+0X45);
  xiesj(erhang[hg]);         //1206第二行显示时间时的个位数。
  xieml(0X80+0X46);
  xiesj(':');

  xieml(0X80+0X47);
  xiesj(erhang[fh]);           //1206第二行显示时间分的十位数。
  xieml(0X80+0X48);
  xiesj(erhang[fg]);         //1206第二行显示时间分的个位数。
  xieml(0X80+0X49);
  xiesj(',');

  xieml(0X80+0X4A);
  xiesj(erhang[sh]);          //1206第二行显示时间秒的十位数。
  xieml(0X80+0X4B);
  xiesj(erhang[sg]);         //1206第二行显示时间秒的个位数。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 = 0xEC;            //
  TL0 = 0x78;
  ms++;
// if(ms==200){ms=0;led=~led;}

}

网友A:
不是1s变化具体是不变化还是2s变化,delay1ms那个函数用for循环延时不准确的,写数据时间过长可能导致计时不准,将if(ms==200)改成if(ms>199),估计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1s变化具体是不变化还是2s变化,delay1ms那个函数用for循环延时不准确的,写数据时间过长可能导致计时 ...

有变化,,但太正常了 ,理想是一秒,,实际都快1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变化,,但太正常了 ,理想是一秒,,实际都快1分了

是仿真的么?仿真中有没有模拟电路,可以把源文件发上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