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7_MPX4250压力传感

楼主(2020-07-12):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7_MPX4250压力传感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MPX4250压力传感器测试
//-----------------------------------------------------------------
//  说明: 本例运行时,MPX4250通过PA7向单片机输入模拟电压,经模数
//        转换并通过公式换算后,数码管将显示出当前压力值.
//
//-----------------------------------------------------------------
#include "myfunc01.h"

extern INT8U SEG_Display_Buffer[];
//------------------------------------------------------------------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 AD_Result, Pressuare_Value;
        DDRA= 0x7F;                PORTA= 0xFF;
        DDRC= 0xFF;                PORTC= 0xFF;
        DDRD= 0xFF;                PORTD= 0xFF;
        ADCSRA= 0xE6;
        _delay_ms(2000);
        ADMUX= 0x07;
        while(1) {
                AD_Result= ADCL + (ADCH<< 8);
                Pressuare_Value= (AD_Result *5.0 /1023.0 / 5.1 - 0.04) / 0.00369 + 1.99;
                SEG_Display_Buffer[1]= SEG_CODE[Pressuare_Value / 100];
                SEG_Display_Buffer[2]= SEG_CODE[Pressuare_Value / 10 % 10];
                SEG_Display_Buffer[3]= SEG_CODE[Pressuare_Value % 10];
                if(SEG_Display_Buffer[1]== 0x3F) {
                        SEG_Display_Buffer[1]= 0x00;
                        if(SEG_Display_Buffer[2]== 0x3F) SEG_Display_Buffer[2]= 0x00;
                }
                Show_PRESS_ON_DSY();
        }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共阴数码管0-9的数字编码,最后一位为黑屏
static INT8U SEG_CODE[]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
void Show_PRESS_ON_DSY();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信息在虚拟数字显示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7_MPX4250压力传感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网友A(2022-04-11):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打不开,怎么就一个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里面包含了代码了,软件可以直接编译运行,用Proteus8.8版本才能打开,你看

网友B:
我的也打不开,怎么就一个文件

网友C(2021-04-04):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错误呢 仿真运行不了

重装Proteus8.9 VSM Studio即可解决此问题,我用8.8成功打开 没有报错

网友D:
打开不了有三个错误

网友D:
这是什么错误呢 仿真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