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干芯片性能]STC15F104E/W 8脚单片机 MD5算法移植+软串口发送源程序

楼主:
STC15F104E/STC15F104W 单片机芯片,字符串写入EEPROM的第1个扇区 (限511字节,最后1字节为空字符0)。
由于该型号芯片的RAM容量有限,使用EEPROM的第2个扇区扩展RAM空间。
晶振频率:11.0592Mhz 波特率:9600,如有问题请在楼下跟帖回复。
(2020-07-23) V1.1 删改部分函数变量,优化RAM占用。

#include "stc15f104e.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everseIntBytes(l) l<<24|l>>24|(l&0xFF0000)>>8|(l&0xFF00)<<8;
#define XchgVar(A,B) A=A^B;B=A^B;A=A^B;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U8 code  *eeprom = 0x1000;
U32 code *eeprom32 = 0x1000;
U32 code ti[]={
        0xd76aa478,0xe8c7b756,0x242070db,0xc1bdceee,
        0xf57c0faf,0x4787c62a,0xa8304613,0xfd469501,0x698098d8,
        0x8b44f7af,0xffff5bb1,0x895cd7be,0x6b901122,0xfd987193,
        0xa679438e,0x49b40821,0xf61e2562,0xc040b340,0x265e5a51,
        0xe9b6c7aa,0xd62f105d,0x02441453,0xd8a1e681,0xe7d3fbc8,
        0x21e1cde6,0xc33707d6,0xf4d50d87,0x455a14ed,0xa9e3e905,
        0xfcefa3f8,0x676f02d9,0x8d2a4c8a,0xfffa3942,0x8771f681,
        0x6d9d6122,0xfde5380c,0xa4beea44,0x4bdecfa9,0xf6bb4b60,
        0xbebfbc70,0x289b7ec6,0xeaa127fa,0xd4ef3085,0x04881d05,
        0xd9d4d039,0xe6db99e5,0x1fa27cf8,0xc4ac5665,0xf4292244,
        0x432aff97,0xab9423a7,0xfc93a039,0x655b59c3,0x8f0ccc92,
        0xffeff47d,0x85845dd1,0x6fa87e4f,0xfe2ce6e0,0xa3014314,
        0x4e0811a1,0xf7537e82,0xbd3af235,0x2ad7d2bb,0xeb86d391
        };

U8 code ss[4][4]={
        {7,12,17,22},{5,9,14,20},{4,11,16,23},{6,10,15,21}
};

union md5_key {
        U32 l[4];
        U8 c[16];
};

union udata {
        U32 l;
        U8 c[4];
};

union udata2 {
        U32 l[2];
        U8 c[8];
};

        sbit txd = P3^1;
        void delay_uart(){
            U8 data a,b;
            for(b=3;b>0;b--)
                for(a=94;a>0;a--);
        }

        void txd_data(U8 i) {
                U8 j = 1;
                delay_uart();
                txd = 0;
                do {
                        delay_uart();
                        txd = i & j;
                        j <<= 1;
                } while (j);
                delay_uart();
                txd = 1;
        }

        void send_text(U8 *text){
                for(;*text;text++){
                        txd_data(*text);
            }
        }

void eeprom_open(){
        IAP_CONTR = 0x83;
        IAP_CMD = 0;
        IAP_ADDRH        = 0x00;
        IAP_ADDRL        = 0x00;
}

void eeprom_close(){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void eeprom_write(U16 addr,U8 dat){
        IAP_CONTR = 0x83;
        IAP_CMD = 2;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_nop_();_nop_();
}

void eeprom_erase(U16 addr){
    IAP_CONTR = 0x83;
    IAP_CMD = 3;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_nop_();_nop_();
}

U8 block = 0;

void witre_md5_data(U8 address,U8 byte){
        eeprom_write(0x200|((block<<6)|address),byte);
}

U8* md5(U8 *i){
        union md5_key md5_key;
        union udata2 md;
        U32 A,B,C,D,g;
        U16 z,pc=0,len=0,gn;
        U8 a,c,r,m;
        bit f,s128=0;
        md5_key.l[0] = 0x67452301;
        md5_key.l[1] = 0xefcdab89;
        md5_key.l[2] = 0x98badcfe;
        md5_key.l[3] = 0x10325476;
        for(;*i;i++) len++;
        gn=((len+8)>>6)+1;
        i -= len;
                for(z=1;z<=gn;z++){
                        for(c = 0;c < (z == gn ? 56 : 64); c++){
                        f = pc >= len;
                        a = pc & 63 ^ 3;
                        if(f && !s128){
                                 s128=1;
                                witre_md5_data(a,128);
                        } else {
                                witre_md5_data(a,f ? 0 : *i++);
                        }
                        pc++;
                }
        if(z == gn) {
                md.l[0]=len;md.l[1]=0;
                for(a=0;a<3;a++){
                        f = 0;
                        for(c=0;c<8;c++){
                                m=md.c[c^3];
                                r= m<<1|f;
                                f= m>>7;
                                md.c[c^3]=r;
                        }
                }
                for(c=0;c<8;c++){
                        witre_md5_data(56|c,md.c[c]);
                }
        }

        A=md5_key.l[0];B=md5_key.l[1];
        C=md5_key.l[2];D=md5_key.l[3];
        for(a=0;a<64;a++){
                switch(a>>4){
                        case 0:{g=(B&C)|((~B)&D);c=a;break;}
                        case 1:{g=(D&B)|((~D)&C);c=5*a+1;break;}
                        case 2:{g=B^C^D;c=3*a+5;break;}
                        case 3:{g=C^(B|(~D));c=7*a;break;}
                }

        A=B+_lrol_(A+g + eeprom32[0x80 | (block << 4) | (c & 15)] + ti[a],ss[a>>4][a&3]);
        XchgVar(A, D); XchgVar(B, D); XchgVar(C, D);
        }
                if(++block > 7){
                        eeprom_erase(0x200);
                        block = 0;
                }

        md5_key.l[0]+=A;md5_key.l[1]+=B;
        md5_key.l[2]+=C;md5_key.l[3]+=D;
                }

                for(c=0;c<4;c++){
                        md5_key.l[c]=ReverseIntBytes(md5_key.l[c]);
                }
        return md5_key.c;
}

void main(){
U8 z;
U8* md5_answer;
eeprom_open();
eeprom_erase(0x200);
send_text("STC15F104E MD5 V1.1\r\n");
send_text("md5(\"");
send_text(eeprom);
send_text("\")=");
md5_answer = md5(eeprom);
for (z = 0; z < 16; z++) {
        txd_data(((md5_answer[z] >> 4) < 10 ? 48 : 87) + (md5_answer[z] >> 4));
        txd_data(((md5_answer[z] & 15) < 10 ? 48 : 87) + (md5_answer[z] & 0xF));
}

send_text("\r\n");
eeprom_close();
while (1) {
        WDT_CONTR = 0x37;
}

}

网友A(2020-07-12):
这个牛逼啊,单片机居然能干这么高端的事情

网友B:
正在找STC15F104E/W 软串口发送源程序,谢谢了!

网友C:
EEPROM 当RAM用会不会很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EPROM 当RAM用会不会很慢

添加IO口赋值语句,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测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