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DIY电路每5分钟显示一次时钟 源程序

楼主(2020-07-12):
以下时部分程序,谢谢。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uchar 代替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i=P0;
sbit fen=P2;        //位定义
sbit fenn=P1;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void display(uchar a0,uchar a1,uchar a2,uchar a3,uchar a4,uchar a5);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char mss);
//修改了数组的值
uchar code tab1[]={0x20,0x30,0x38,0x3c,0x3e,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uchar code tab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
//uchar code tab3[]={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uchar code tab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30,0x38,0x3c,0x3e,0x3f};
uchar code tab3[]={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数组显示
uchar code tab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char code tab1[]={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uchar code tab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30,0x38,0x3c,0x3e,0x3f};
    //uchar code tab3[]={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去除的
    //uchar code tab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30,0x38,0x3c,0x3e,0x3f};          去除的
//uchar code tab3[]={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数组显示
//uchar code tab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char ms=0,mg=0,fs=0,fg=0,ss=0,sg=0,m=0,f=0,s=0,ff=0,hf=0,fff=0;//定义变量

char led[4]={0};  //显示数组,修改

void delay(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led4(void)    //显示函数
{
        char i;
        for(i=0;i<4;i++)      //4位
        {
                P0=~led[i];       //送段码 P2,P0对换了
                P2=~(0x01<<i);    //送位码
                delay(100);       //延时
                P0=0xff;          //关闭显示
                P2=0xff;          //关闭显示
        }
}

char k,kk; //循环次数
long n;  //移位
int h;        //另外一个定时变量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led4();                                                                                                    //调用显示函数
                   if(k1==0)                                                                 //按键k1为低电频
          {
             delay(40);                                                                //延时去抖
             if(k1==0)                                                                 //判断k1是否按下
                  {
                   while(k1!=1);                                                                                                    //等待按键释放
                   ff++;                                                                                                    //ff,5分钟自加
                                   fff++;                                                              //fff也自加                                                                            //秒置0
                   if(ff==12)                                                         //ff够12,自动置0,小时自加1
                   {
                      ff=0;
                                          m=0;
                                          h++;
                                          hf++;
                                          if(h==11)
                                          {h=0;}
                   }
                        }
                        }

              if(k2==0)                         //按键k2控制加1小时
           {
             delay(40);
             if(k2==0)
                  {
                   while(k2!=1);
                    h++;
                                        hf++;
                                        m=0;
                   if(h==11)
                   {
                    h=0;
                   }
                  }

          }
                if(fff==1)                //把fff清0返回5分钟后的效果
                {
                        fff=0;
                        led[0]=tab1[k];
                        led[3]=tab2[k];
                        k++;
                        if(k>11) k=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