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抽奖系统原理图里面这个原件的作用是什么啊,有没有大佬求解释。

楼主(2020-07-12):
(图片)

网友A:
这个原件就是控制左右两端是否导通,在这个设计中的具体作用那只能分析原理图和程序了

网友B:
sw一般是开关,这应该是一个播码开关,就是可以输出8个二进制的薄码器,ON是0 OFF是1

网友C:
8位的拨码开关,拨到on是导通,off是断开

网友D:
代表8个人对你的认可状态,你品,你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表8个人对你的认可状态,你品,你细品.............

额.........

网友E:
8排的滑动开关,OFF是开,ON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