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lcd1602实现采集两路adc并显示

楼主(2020-07-12):
以STM32F403为控制核心,设计一种基于STM32的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使用光敏电阻作为光照信息来源,使用GP2D12作为人物信息来源,当光照强度改变时,光敏电阻的阻值改变,从而改变STM32的采样电压。当人物移动时,红外传感器的电压改变从而改变采样电压。当光照强度小于一定值,且感应到有人时,LED亮。

通过光敏电阻和GP2D12传感器获取光照和红外信息,作为模拟量,传入STM32F4的采集端口。STM32F4进行模数转换后,在LCD1602上进行显示。

采用了HAL库进行配置STM32F4,一直有个问题就是proteus仿真DS18B20和DHT11这种带有时序要求的传感器,同STM32通信时出现时序错误,有经验的师兄可以告知一下怎么操作。

int main(void)
{
        uint16_t time=0;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while (1)
    {

                Get_Adc();

                if(adc1_in1_voltage<0.5)                                // 表示 没人
                {
                        printf("no people\r\n");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2, 1);
                }
                else                                                                        // 表示 有人
                {
                        printf("people here\r\n");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2, 0);
                        if(adc1_in0_voltage<1)
                        {
                                for(time=0; time<5; tim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3, 0);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3, 1);
                                        HAL_Delay(900);
                                }
                        }
                        else if(adc1_in0_voltage>=1 && adc1_in0_voltage<2)
                        {
                                for(time=0; time<5; tim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3, 0);
                                        HAL_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3, 1);
                                        HAL_Delay(500);
                                }
                        }
                        else if(adc1_in0_voltage>=2)
                        {
                                for(time=0; time<5; tim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3, 0);
                                        HAL_Delay(9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3, 1);
                                        HAL_Delay(100);
                                }
                        }
                }
    }

}

当没有感应到人的时候

当没有感应到人的时候

当感应到人的时候

当感应到人的时候

网友A:
传感器出来加一个200欧的电阻耦合信号,单片机那头上面加上拉电阻,试试呢!有实物可以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