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和粤原点单片机的组合IDE_V1

楼主(2020-07-12):
被这两家IDE的C编译器相互不兼容的问题折腾了大半年,这几天花了点功夫把它两合并了。

辉芒/粤原点单片机合并IDE,解决两家IDE的C编译器不能共存的问题。
制作:问星
注意:不要解压到中文名的文件夹内;如果原来有安装这两IDE,请先卸载,再运行绿化。避免出现各种怪问题!
第一次解压后请先运行”绿化.exe",会自动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和注册C编译器,完成前请不要操作电脑。

FMDIDE版本:V2.1.6
ORIGINIDE版本:V2.1.4

文件较大,传到网盘了,下边是网盘地址:
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TgseDWpvgNxRbQG-FyMOQ
提取码:jpjm
200712已备份

网友A:
这个好,整合一起干

网友B:
不错两家的仿真器看起来很相似,不知道是不是一块做的。

网友C(2020-08-12):
烧录器通用的,但原点买的芯片用辉芒的软件无法识别。

楼主(2020-10-25):
FMDIDE版本:V2.1.6
ORIGINIDE版本:V2.1.6

更新记录:
2020-10-25
增加:PIC编译修复 V1.0.0.2
    修复因安装辉芒和粤原点的IDE而导致的PIC编译失败的问题.
    可解压到任意位置运行,自动寻找PICC编译器安装目录,并安装修复文件。
    可用于安装辉芒和粤原点官方原版IDE后修复MPLAB IDE调用PICC编译器编译PIC单片机出错编译失败的修复。
    也可用于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1.2及之前的版本修复编译PIC单片机失败修复。

2020-09-16
    1.解决原来使用过粵原点的IDE后绿化注册不成功的问题.
    2.粵原点的IDE更新到2.1.6版
    3.其它细节优化.

2020-08-18
    1.补全和修改PICC 9.83的include文件夹的头文件,让C编译器同时支持PIC和FMC SMC单片机而不冲突.

更新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6cVnGFmbh3bpjBAGLnt3Q
提取码:b1zl

网友D(2021-04-26):
你好。你有FMDIDE的安装包?

网友E:
请问作者 编译 FT60F12X Error   [141] g:\fsmdide\ide\data\include\chip_select.h; 9.19 can't open include file "DEVIC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会出现这个错误,请问什么原因,里面每一个版本我都试过,我换过电脑测试,

网友F(2021-06-30):
很好用!2.1.8 支持3合1 FMD Link 在IDE直接下载,原来2.1.6 beta IDE只能用来编译不能直接下载,只能用Writer下载,用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2021-10-10):
2021-06-04 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2.0
    1.更新辉芒IDE到 V2.1.8版
    2.更新粤原点IDE到 V2.1.8版
    3.重新编写IDE启动代码
注意事项:
    1.解压并初始化之前,请先删除老版本所有文件
    2.初始化请运行"FSINIT.exe",可以多次重复初始化

下载地址:5楼网盘地址

网友G(2021-11-18):
下载下来的版本是2。1。6的

网友H:
这个还要安装picc编译器吗   原来有pic的没有安装过辉芒

网友H:
引用 楼主:
2021-06-04 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2.0
    1.更新辉芒IDE到 V2.1.8版
    2.更新粤原点IDE到 V2.1.8版
...

您好  这个还要安装picc编译器吗   原来有pic的没有安装过辉芒

网友I(2021-12-18):
引用 网友H:
您好  这个还要安装picc编译器吗   原来有pic的没有安装过辉芒

现在最新版本(FMDIDE_V3.0.4)是不用装PICC了,这个版本不是用HI-TECH PICC,需要最新的IDE可以找粤原点他们拿。

网友J(2022-02-08):
引用 网友I:
现在最新版本(FMDIDE_V3.0.4)是不用装PICC了,这个版本不是用HI-TECH PICC,需要最新的IDE可以找粤原点他 ...

现在哪里可以下载到FMD IDE_V3.0.4这个版本呢?谢谢!

网友K(2022-04-18):
辉芒微的单片机程序怎么嵌入汇编?有人知道吗

网友L(2022-06-29):
某一个宝看到一个叫cab的单片机似乎也是他家的。

网友C:
试了下挺好用的,非常感谢

网友M(2022-08-06):
辉芒烧录器和粤原点烧录器能共用吗???

网友N:
不好意思,原先没看清。

网友C(2024-03-24):
楼主有粤原点他们出的FT60F01X例程吗,他们写的比官方都要详细,以前看到过,没下载可惜了。或者60F011A的新手教程和例程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