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LCD背光LED供电的问题,并联还是串联?

楼主(2020-07-12):
请教各位大佬,现在的LCD 背光LED都采用并联的形式了吗?能保证流过每个LED的电流基本一样,从而实现亮度均匀?并联形式的不是会发热比较严重,容易坏,现在都没有问题了吗?求大佬普及普及,非常感谢!

网友A:
量一下电压即可,3.2V左右就是并联,远远超过3.2V就是串联的。多测量几个管子看一看了,相同极性的几个点如果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并联。如果一个管子的正极接在另一个管子的负极上,就是串联。

网友B:
电流小 基本没什么发热

网友C:
如果电源电压足够高,可以串联在一起用恒流供电。如果电源电压较低,每一个二极管分别串联一个限流电阻,考虑到发光二极管会随着温度升高,压降降低,这种非恒流电路中二极管工作电流应该比而定电流小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