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校园打铃系统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7-12):
主频率    12M
功能:
        1、使用DS1302获得时钟信号,能够进行时间设置
        2、能够设置10组打铃时间,并具有临时打铃功能,打铃的时长为5S钟
        3、1602液晶屏幕显示数据。

使用方法:    按键“÷”时间调整,多次按下调整位
按键“X”打铃时间调整,多次按下调整位
按键“=”打铃时间数组调整
按键“+”数据加
按键“-”数据减
按键“/C”退出
单片机主频率    12M

/*

主频率    12M

项目名称: 校园打铃系统
功能:
1、8位数码管显示当前时间。
2、使用DS1302获得时钟信号,能够进行时钟设置
3、能够设置10组打铃时间,并具有临时打铃功能,打铃的时长为5S钟
4、使用1602液晶屏幕显示。

使用方法:        按键“÷”时间调整,多次按下调整位
                        按键“X”打铃时间调整,多次按下调整位
                        按键“=”打铃时间数组调整
                        按键“+”数据加
                        按键“-”数据减
                        按键“/C”退出

*/

#include "all.h"

u8 Mode=0;                        //模式标记
u8 Ring_Sign=0;                //打铃标记

void main(void)
{
        u8 i=0,q=0,s;
        lcd_start();        //屏幕初始化
        lcd_CLS();                //清屏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Timer0Init();   //定时器(铃声)初始化
        P37=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Key4x4_2();                                                //4X4按键数据(松手后)读取
                Key_Mode();                                                //模式判断

                if(Mode>0)                                                //非正常模式进入
                {
                        if(LCD1602_Cursor_address==0)//非正常模式光标一定存在
                                LCD1602_Cursor_address=1;

                        if(Mode==1)                                        //时间调整
                        {
                                Time_Settings();                //数据调整
                                lcd_position(16);                //模式标记
                                lcd_write_data('N');
                                lcd_write_data('z');
                        }
                        else                                                //铃声时间调整
                        {
                                Alarm_Clock();                        //数据调整
                                lcd_position(0);                //模式标记
                                lcd_write_data(Ring/10+'0');
                                lcd_write_data(Ring%10+'0');
                                lcd_position(16);
                                lcd_write_data('S');
                                lcd_write_data('j');
                        }
                        LCD_1602_Cursor_address();        //光标闪烁
                        delay_ms(35);                                //闪烁频率不能太高
                }
                else                                                        //正常模式进入
                {
                        Read_Time_Ds1302();                        //读取时钟信息
                        lcd_printf_Ds1302();                //时间数据刷新

                        i=10;
                        while(i--)                                        //判断是否打铃时间
                        {
                                for(q=0;q<3;q++)                //秒分时对比
                                {
                                        if(Time[q]==Ring_Data[i][q])
                                                Ring_Sign=1;
                                        else                                //秒分时只要有一个不符合就不允许打铃
                                        {
                                                Ring_Sign=0;
                                                goto Goto;                //无条件跳到Goto
                                        }
                                }
                                Goto:
                                if(Ring_Sign)
                                {
                                        s=(Time[0]+5);                //打铃时间调整
                                        Time_Data=1;                //打铃
                                }
                        }

                        if(Time[0]>s)                                //时间到停止打铃
                        {
                                        Time_Data=0;
                        }
                }
        }
}

楼主:
忘记加临时打铃功能了,只需要  Time_Data=1;  铃声就会响起来,可以自己判断键盘上面哪一个按键被按下就马上响。

网友A(2021-05-23):
请问头文件all. h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头文件all. h什么意思

一个头文件,all就是全部的意思,all.h里面我包含了全部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