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中的这种开关在哪里找?

楼主(2020-07-12):
求告知multisim中的这种开关在哪里找,我用的是10.0

网友A:
上面的开关是按键开关,按下常闭,然后自动弹起变为常开,位置在放置机电式(Elerctro_Mechanical)中,找到开关符合(SUPPLEMENTARY_SWITCHES),选择PB_NO.下面开关在放置基本(Basic),位置在SWITCH中,选择DIPSW1即可。

网友B:
找不到的可以自己编辑的,这些仿真器件不可能什么都找得到的,

网友C:
我觉得自己编辑一个吧,经常会有元器件找不到的

网友D:
实在找不到可以画,很简单的,b站很多

网友E:
放置,选择元器件

网友F:
搜索 *SW*一定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