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外接收头的电路使用问题

楼主(2020-07-12):
上面的图片是一款智能垃圾桶的红外部分,由一个红外发射管和一个红外接收头(3条管脚)组成,红外发射管是5mm,接收头外形尺寸是5x5mm,它的作用距离达到20cm。我的疑问是:不是说一体式红外接收头是接收调制信号的吗?这里没有调制,而且与红外发射管在一起,就跟RPR220返射式红外器一样。请问:这样使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没有调制 那可能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B:
在这里红外应用,应该是只检测垃圾桶是否闭合,就是只检测一个开关信号,不需要解码调制检测等等。红外发射信号,遇到障碍物反射,然后接收红外信号比较强度,确认垃圾桶是否闭合。

网友C:
能看看电路板全景?你如何确定没有调制?